今天試了HJ 5.8g 600mw發射 ,但只能到3.7km 左右。。

楼主(2015-05-25):
發射是用原裝的天線
接收是14dbi 的小平板,頻道為5705mhz
在固定翼上飛到大約3.7km ,突然全沒畫面了
求教如何能把圖傳距離增加?

网友A:
我的2000mw图传只能飞50米

网友:
这个表现应该还属于正常了

网友:
这个距离已经很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2000mw图传只能飞50米

太誇張了吧,, 私讯一下,, 是那只牌子的2000MW,, BLACK LIST

网友B:
请问,飞行高度大约多少?

试着飞到150-200米高,也许会远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飞行高度大约多少?

试着飞到150-200米高,也许会远一些。

啊, 當時就是100米高

是否要換上2000mw 的才能有10km 以上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啊, 當時就是100米高

是否要換上2000mw 的才能有10km 以上啊

要想 10KM,仅仅提升功率可能意义并不大吧。
更换天线,增加接收天线的高度,也许能增加一些。
另外,从 100m 飞行高度增加到 150m 试一下吧。

网友:
罗美2.4g 1w  发射用5db棒子,接收用12db平板,10公里无雪花,5.8g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