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中注定是次品?这个大桨夹摇臂设计实在是愚蠢!

楼主(2015-05-25):
到手飞也就飞了满打满算不到一个半小时吧?飞行非常温和,没有暴力,就是练习一下起飞离地及悬停,也没出现太大的摔机,现在却不能飞了,因为这个大桨摇臂被震得好象是滑丝,成了活络神仙一样的状态,只能是换大桨夹了,分析了一下,看来搞设计的脑袋有点缺心眼,受力结构,最怕就是拐弯,而这个大桨夹完全可以避开这个九十度,将大桨夹拐把斜向伸出,就用不着这个摇臂了,就用一个球头就行,这样受力直接,根本不会产生滑丝现象,一下子就把故障率降低一大半,现在可好,就因为这个愚蠢的设计,让使用者损失巨大!因为要换就得一整套大夹头,还有时间上的损失,真是气死本贴

网友A:
试试冰人的桨夹

网友B:
这个设计应该没有问题吧,我都飞了6-7百个起落了,从来没有出现过你说的这种情况,应该是装机有问题才会出现震动吧,排震才是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设计应该没有问题吧,我都飞了6-7百个起落了,从来没有出现过你说的这种情况,应该是装机有问题才会出 ...

呵呵,那是你的人品爆发了,这种设计就是将震动的危害扩大了近百倍!大桨夹稍有材质上的差次,或者打眼是粗暴了一些,立马将危害显示出来。

网友C:
摇臂太长了,果断换了

楼主:
这个人的桨夹是否通用?用到全球鹰450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摇臂太长了,果断换了

真是英雄所见略同!打算换成球头,另一边也换掉,这样拉杆虽然是歪的,但无大妨,别看直升机是个复杂结构,其实没那么邪呼,只要大面上过得去,关键点没错误,运转就没问题。,

网友:
我一看那个长球头就觉得不靠谱,这么搞唯一的作用就是省成本
亚拓,JR,KDS等大厂都没有这种蠢设计

楼主:
本贴是蛙跳练习,一看不对劲,停下检查就发现了,如果是空中,这显然要摔机没商良!

楼主:
在座的各位当碰到如上情况时是如何处理的?是换掉还是修理一下?这个滑了丝怎么修复,显然不可能?

网友D:
引用 楼主:
在座的各位当碰到如上情况时是如何处理的?是换掉还是修理一下?这个滑了丝怎么修复,显然不可能?

话说我就那么松垮着飞了几十个电的3D,总感觉螺距顶起来怪怪的,后来才发现问题所在,直接滑丝了,于是粗暴滴用AB胶伺候了下,非常给力地再也没掉过链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话说我就那么松垮着飞了几十个电的3D,总感觉螺距顶起来怪怪的,后来才发现问题所在,直接滑丝了,于是粗 ...

呵呵,由于力臂太长的缘故,此处的负载单位载荷太大,AB胶还是软了,你可能只是飞过几次吧,还没到完蛋的时候!

网友E:
这设计好些年了吧?过去 250 到 700 都是这样设计的...
至于这样做行不行?我合计手上起落共超过五百趟的机子几乎都用这种设计
像亚拓 450 亚拓旧款 500 550 这些
不耐摔是真的,但 DFC 也不耐摔,RP 爆发时还附赠空中解体自砍尾烟花秀

网友F:
可能商家是利益优先的。所以我用7075的用铝住代替减少损失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设计好些年了吧?过去 250 到 700 都是这样设计的...
至于这样做行不行?我合计手上起落共超过五百趟的机 ...

呵呵“所谓的实在是愚蠢”只不过是大噱头!要引起大家的注意,主要目的是想看看诸位有什么好得办法去解决这个滑丝问题,按照前面那位朋友的AB胶伺候大法,本贴也试着采用了一下,强度时间过后去飞一下,行或不行就在明天。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能商家是利益优先的。所以我用7075的用铝住代替减少损失

用铝柱代替?怎么个代替法?说来听听啊!

网友G:
大家都用这个设计,我的桨夹都是炸坏的,不是震坏的。

网友H:
我觉得还好啊,钥匙一整块铝件斜过来,那用料就得多很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觉得还好啊,钥匙一整块铝件斜过来,那用料就得多很多了

呵呵,你是商家代言人啊?其实这是一个先铝铸件后机械加工而来的,用料只多不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大家都用这个设计,我的桨夹都是炸坏的,不是震坏的。

看来你的实践经验丰富了,你看这样行不行?用两个球头代替这两个长摇臂,虽然拉杆是歪的,但不会影响其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所谓的实在是愚蠢”只不过是大噱头!要引起大家的注意,主要目的是想看看诸位有什么好得办法去解决 ...

你可以找找飞越这款:TL45115-02
不过我不用止泄螺丝,而是直接用 2.5mm 螺丝锁上,桨夹上稍稍打磨些肉就好了
自从飞越出了这款球头后,我回收了不少之前摔爆的大桨夹

网友:
不应该是设计的问题

网友:
飞越有易碎的这个长球头,一直在用,买了很多,结果从来没炸坏过。。。。。
当然,桨夹也没坏过。 很早以前的非耐450sport,(09年-10年入手)这么多年了依然坚挺
另外还有个飞越的无副翼头,也在用,在450pro上,也依然坚挺(11年左右入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铝柱代替?怎么个代替法?说来听听啊!

你可以去找找7075设计的旋翼头吧。不要说我是拖。。

网友I:
这种桨夹就别要求太高了,一般都是新的直接出掉整套翼头直接更换
7075、冰人都是不错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种桨夹就别要求太高了,一般都是新的直接出掉整套翼头直接更换
7075、冰人都是不错的选择

是这样的,准备买来球头换上,两边都换,这样行不行?不知道有无人这样做过!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大家都用这个设计,我的桨夹都是炸坏的,不是震坏的。

  9494——楼主的 是 次品 个案。。而已。。

这个设计:只要机械加工 紧密到位,是无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准备买来球头换上,两边都换,这样行不行?不知道有无人这样做过!

都混到中將了,沒看過飛越易碎長球頭嗎?
小小加工一下,就算摔機也不怕滑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