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飘飘不能飞.

楼主(2015-05-25):
天翼模型买的1000好小子飘飘机.XXD30电调 XXD2212 2200KV 2200MAH 3S25C电池 。滑行起飞不走直线,一直手抛 一抛出去 头向下就扎了下来。80/100  100/100 油门都试过 轻抛 用力抛 各种抛 各种角度 都试过。重心估计也没问题 就是一抛头就扎下来。飞机炸了N次 修补N次...,新手入魔 还没飞过 附近也没魔友.只能自己琢磨,求救各位大神帮忙解决下,在下感之不尽...

网友:
你的副翼有点歪啊,先把调整副翼和垂直尾翼,让飞机跑直线。先别急着上天。我也是新手刚开始飞机都打圈的。调整好上天无压力也不炸鸡

楼主:
谢谢.马上试试

楼主:
这个副翼是刚刚碰歪的,刚开始没事的,也不能飞.....

网友A:
是不是你升降舵装设置反了,起飞的时候手抛带点升降就可以了,另外,这个飞机滑跑跑偏很正常,直接手抛起飞就行了

网友B:
手抛,,往上30度,,用力抛,,不熟练可以找个人帮你抛,,

滑跑,请手动用方向舵修正着跑,让他跑直,不要用微调,,不然上天你就哭了~~~如果方便的话,后面可以加个转向轮,,这样就很容易跑直了

网友C:
首先,你要确定各个舵面均正确,和摇杆要一一对应。
一抛头就扎下来,说明重心靠前。另外,手抛100%油门,轻拉升降,打副翼平衡飞机,15-30度仰角起飞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你升降舵装设置反了,起飞的时候手抛带点升降就可以了,另外,这个飞机滑跑跑偏很正常,直接手抛起飞 ...

升降没问题啊 一直是手抛的 抛出去头就扎了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你要确定各个舵面均正确,和摇杆要一一对应。
一抛头就扎下来,说明重心靠前。另外,手抛100%油门 ...

我估计是我的电池重量 我把电池仓挖到最后面了 还是有点重  我在尾翼下面的碳杆上面加了点螺丝 估计重心没什么问题了。可是还是飞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抛,,往上30度,,用力抛,,不熟练可以找个人帮你抛,,

滑跑,请手动用方向舵修正着跑,让他跑直, ...

手抛一直秒炸 ,炸的我都不忍心抛了 鸡鸡修复的惨不忍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你要确定各个舵面均正确,和摇杆要一一对应。
一抛头就扎下来,说明重心靠前。另外,手抛100%油门 ...

我试了试无动力水平抛.  头还是往下扎,是不是说明机头还是有点重?如果是的话我电池仓挖的实在不能后移了 ,我可不可在尾翼下面加点重物?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试了试无动力水平抛.  头还是往下扎,是不是说明机头还是有点重?如果是的话我电池仓挖的实在不能后移 ...

无动力抛毫无意义的,因为飞机挺重的,而且没有动力,你很难抛的水平

网友D:
不用讲了你的升降反了,你起飞不要动升降。只推油门在试试。。。。不可能一飞就掉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了试无动力水平抛.  头还是往下扎,是不是说明机头还是有点重?如果是的话我电池仓挖的实在不能后移 ...

不要吓,,油门推满,,找个人帮你抛,,腰推机手抛是安全的。如果有条件,站在某个高点抛,,等熟悉以后自然好飞了。

网友E:
这是山寨的好小子,我曾经买过一个类似的,尾轻,要加好多配重才行,但也只是勉强能飞,像喝醉酒似的,摇摇晃晃。后来买了一个正规的好小子,重心什么的刚刚好,不用调整,飞起来还特别跟手。

网友F:
鸡翼都是歪的,这么好飞的飞机被你搞成这样,有才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是山寨的好小子,我曾经买过一个类似的,尾轻,要加好多配重才行,但也只是勉强能飞,像喝醉酒似的,摇摇 ...

确实山寨的难飞死了,,我买过一个什么军机板的,折腾了好久才飞 起来,各种加强。。满油门直接能把尾部给吹歪了。
但是那个正品的好小子1000,就是190那个,确实好飞

网友G:
先搞清楚正确的重心位置在哪里

如果重心正确了还不行,上手抛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动力抛毫无意义的,因为飞机挺重的,而且没有动力,你很难抛的水平

嗯.我感觉也是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用讲了你的升降反了,你起飞不要动升降。只推油门在试试。。。。不可能一飞就掉的

只推油门没动过 升降 还是头往下扎。确实是一飞就掉 。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山寨的好小子,我曾经买过一个类似的,尾轻,要加好多配重才行,但也只是勉强能飞,像喝醉酒似的,摇摇 ...

这个也有山寨???

楼主:
引用 网友F:
鸡翼都是歪的,这么好飞的飞机被你搞成这样,有才

机翼是皮筋固定的碰歪了,飞的时候调整好了. 新手没飞过一直炸的。我把机头下面切下来了,拿了点EPP在做一部分.炸的次数太多 不好修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先搞清楚正确的重心位置在哪里

如果重心正确了还不行,上手抛视频。

好的.机头下面炸的不能再炸了 正好手上有点EPP材料  我把机头下面割下来,做一部分在粘好. 在上视频

网友H:
检查各个舵是否正常,运动方向是否正确

网友C:
用多大电池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多大电池飞的

3S 25C 2200的电池

楼主:
3S 25C 2200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H:
检查各个舵是否正常,运动方向是否正确

多没问题.没飞起来也没用过舵,但是每个舵都是正常的

网友I:
首先,你把飛機拿在手,拿住不放,推大油門,感受下飛是否有足夠的推力。如果你手拋的過程是正確的情況下,飛機推力不夠也會頭沖下飛不起。還要就是推力足夠的情況下,重心是否向前了?通常這機裝的電機和槳的推力都是偏弱的。電機和槳產生的推力不夠造成。

楼主:
引用 网友I:
首先,你把飛機拿在手,拿住不放,推大油門,感受下飛是否有足夠的推力。如果你手拋的過程是正確的情況下, ...

XXD  2212 2200KV电机6035浆  3S 25C 电池 全油门 我是新手不太懂 动力够不够?没电子称 也没称过多重

网友J:
同为刚入魔新手,顶一个!
上周六首飞,好小子1000和冲浪者X8。感觉好小子应该比冲浪者难度大点,决定先难后易。
柏油的跑道,好小子放在跑道中央,慢慢加油门,助跑很吃力,原因在于这个柏油路的路面粗糙些,好小子没有后机轮,阻力很大。油门加大后,开始左右跑偏,分析有方向舵没完全安装垂直的原因,还有一部分原因在于跑道中间高两边低。这样尝试了几次,要么跑偏太大,关油门终止起飞,要么撞到道牙子上,受点小伤,主要是皮筋松动。
尝试着通过滑跑中微调方向舵,尽量使滑跑线路保持在中心线后,终于某一次,达到了感觉合适的起飞速度,拉升降杆,起飞成功。兴奋和紧张同时涌来,一时间竟忘了该如何操控,好在马上头脑冷静下来,模拟器练习的感觉逐渐找回,控制好飞了2,3圈后,发现机头不断抬起(事后检查升降舵安装的有点上翘了),遂逐渐关油门开始降落,还算不太失败,基本成水平姿态降落在跑道旁边的草丛里。

接下来的几次均遭到失败,原因还是无法保持滑跑笔直,其中一次撞道牙子受伤较重,应该是水平垂直尾翼和那根贯穿整机的碳素杆松动了(原来用502胶固定的,但502不太好点到里面去,固定的不是很牢),这个松动直接导致后面的起飞失败,不过当时并没有注意到,事后回顾才想到的。
最后一次尝试,滑跑控制的还好,拉杆起飞成功,还没来得及高兴,就注意到尾翼那块整个旋转了接近90度,随后的事情就很显然了,直接坠机。
总体来说好小子首飞不算很成功,不过毕竟也成功了一次,保存了下次试飞的信心。
这款飞机有个不太好的设计,就是我刚才提及的,碳素杆和机身的前后两部分无法完好地固定,很容易碰撞或炸机后松动,那样就没法再飞了。解决的办法,应该是在碳素杆上前后部分各凿2个定位孔,用定位销穿过,和泡沫机身连为一体,这样就比较牢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同为刚入魔新手,顶一个!
上周六首飞,好小子1000和冲浪者X8。感觉好小子应该比冲浪者难度大点,决定 ...

哎,你到底飞起来了,我的机机就没飞起来。快炸的报废,先凑合着用吧,先飞起来再说。我一下装上起落架再去试试,那个碳杆部分用泡沫胶把泡沫槽里涂匀 就OK了,我的粘的很牢固啊,祝我爽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同为刚入魔新手,顶一个!
上周六首飞,好小子1000和冲浪者X8。感觉好小子应该比冲浪者难度大点,决定 ...

谢谢你的心得分享,等我爽飞吧

网友K:
模友们都很热心

楼主:
嗯对,谢谢 大家。本来我打算不玩了,改四轴或是直接退了,没想到大家这么热心,让我又找到了动力。再次谢谢各位了!!!
寻河北保定 地区魔友一起组队玩,最好是高阳附近的QQ:327896912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只推油门没动过 升降 还是头往下扎。确实是一飞就掉 。

头向下正常你是全油门头也向下吗?如果是那你的重心一定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头向下正常你是全油门头也向下吗?如果是那你的重心一定有问题

重心检查下~机翼前沿30%
然后就是下拉角2-3度

网友:
这个飞机沉,要敢给油!!

网友I:
引用 楼主:
XXD  2212 2200KV电机6035浆  3S 25C 电池 全油门 我是新手不太懂 动力够不够?没电子称 也没称过多重

...

光看这些配置。是可以的。关键是你配的桨有没有推力。要你自己感受。够推力。你会感觉到飞机是要有力推出去的。

网友L:
升降:拉升降杆,升降舵向上作动,飞机爬升,推升降杆,升降舵向下作动,飞机俯冲。看下有没有反舵
此外,看一下重心位置,机翼前沿1/3处,一般在碳杆靠前一点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I:
光看这些配置。是可以的。关键是你配的桨有没有推力。要你自己感受。够推力。你会感觉到飞机是要有力推出 ...

感觉推力够了 全油门抛了秒炸......弄的一点心情也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升降:拉升降杆,升降舵向上作动,飞机爬升,推升降杆,升降舵向下作动,飞机俯冲。看下有没有反舵
此外, ...

各个通道没问题方向也全部都对,就是飞不起来 头往下扎.没心情玩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个通道没问题方向也全部都对,就是飞不起来 头往下扎.没心情玩了

发个视频看看吧,飘飘没有道理飞不起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升降没问题啊 一直是手抛的 抛出去头就扎了下来了

桨装反没有,有字的一面朝机头。

网友:
还有,换个动力,用2212,1250kv,8060的桨,会好飞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推力够了 全油门抛了秒炸......弄的一点心情也没有了.

你大角度向上扔啊。不要30度。这样太小了。升舵调后点,令机尾压下点。这样让飞机抛出就是抬头的。这样还同飞不起。就是飞机装得有问题了。重心正确,舵机平正,推力足的话。固定翼起飞后可以通过微调一下各舵量,脱控飞的都可以飞一段时间的既然全油上抛都秒炸,就好好检查下是不是机装得不好了。

网友:
这种问题只有在于遥控器,还有浆装没装反,我也是新手,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拉力线对嘛?

网友:
看了图片觉得好像是电机的推力线反了

网友:
重心没问题,动力没问题,舵面没问题,海不能飞,可能么?

网友:
看了下你的推力线好像不对,不能平推,桨要向上一定角度,就是向下推

网友:
电池太大了
太重了 本来就是飘飘机 你用那么大的电池哪能飘的起来  换小电池 桨的方向装对了 就能飞了

网友:
电池大了,换3s1500mah25c的。电池大了就重了。容易造成你这个现象。

网友:
电池太重了,换个1300-1500的看。

网友:
这机子用2200电池会不会重一点?

网友:
我第一次飞固定翼也是一头栽下来,还是狠狠的炸下去,发现是升降舵机反向,,,控上调一下,OK了,,你可以试着把控打降落方向的升降舵,看飞机会不会冲上去,会的话就是反向了

网友:
还有。桨和电机的方向对吗?桨有字的面是向电机(机头)方向的。  还有升降舵对不对?

网友:
看一看这个图,很好的图,

网友:
我也卖过这个。
头太重了,尾翼后移了40mm才勉强飞起。3s1300电池。
3s2200电池估计要放到机身的位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