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玩坦克用3S 45c及以上锂电池的朋友,标题一定要~~~~~~~~~~~~~~~~~~~~~~长

楼主(2015-05-25):
如题,请教,有没有呢?情况如何?

网友A:
坦克用的有什么特别的么?某宝3s45c以上的很多吧!而且你也没说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坦克用的有什么特别的么?某宝3s45c以上的很多吧!而且你也没说容量

这个跟容量有很大关系吗?我只是问有没有用过的,用过的坦克会不会有什么不良反应,,如果非需要容量,那就5200/5300这样子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跟容量有很大关系吗?我只是问有没有用过的,用过的坦克会不会有什么不良反应,,如果非需要 ...

你直接关键词" 5000mah 45c 3s" 一堆,话说玩坦克需要这么大电流,这可是用220A多了啊,多大的坦克啊?上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直接关键词" 5000mah 45c 3s" 一堆,话说玩坦克需要这么大电流,这可是用220A多了啊,多大的坦克啊?上 ...

16的坦克,用320A的有刷电调。大约5-7公斤,全重,冬天的时间我想用坦克拉着冰爬犁拉着儿子玩,不知道用这样的电池,波箱能不能受得了,飞燕33速比的

网友:
一万C也行。

楼主:
这个这个...有吗?

网友:
我用3S 5500MA 30C

网友:
相同电压下容量和C数都不怕,,,,,电压是暴力的主要指标

网友B:
坦克不用太大c数,坦克的减速比大,电机受力小,有刷电机顶多几十安电流了,无刷也就是60a-120a了,还有那些c数都是虚标,坦克找3s5000mah的便宜的买就够用了,注意电机和电调的散热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坦克不用太大c数,坦克的减速比大,电机受力小,有刷电机顶多几十安电流了,无刷也就是60a-120a了,还有那 ...

嗯,听你的,原来我还打算弄个45C的呢,

网友(2016-01-31):
我用豹牌3S5000 45C两组并联。波箱是550波箱改的3650 KV2700无刷电机,双120A无刷电调

网友:
我的3S   10000

网友:
我才用2S的6600

网友:
引用 网友B:
坦克不用太大c数,坦克的减速比大,电机受力小,有刷电机顶多几十安电流了,无刷也就是60a-120a了,还有那 ...

如果换成775电机和高压版电调,电机工作电压在24v的,4s电池也可以

网友:
4s 2200mah 45c配合380电机,飞燕双流,爽到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