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重新弄个多轴,是三轴啊,还是四轴啊,哪个好玩呢

楼主(2015-05-25):
想重新弄个多轴,是三轴啊,还是四轴啊,哪个好玩呢

网友:
三轴比四轴好玩得多

网友:
我多数时间是玩的三轴,说起来,还是十字的四轴是正宗,因为对称使得整机的性能和效率发挥最好,三轴的好处是便携,轻,但同样,载重相对要差,比如加航拍云台什么的就有点力不从心,另外尾舵机是机械件,要响应数字级别的变化,磨损难以避免,安全性上稍差,三轴飞起来好看些,机臂舒展,不用脚架也不会拍到桨,如果不带航拍,机动性要比四轴好的多!更能享受飞行的乐趣,大轴距的做动作远强于四轴,个人观点

网友A:
三轴缺点就是不抗风    但很好玩    四轴续航时间长 可以暴力飞       六轴和八轴 很稳   X8 兼顾稳定和暴力飞   缺点就是太费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三轴缺点就是不抗风    但很好玩    四轴续航时间长 可以暴力飞       六轴和八轴 很稳   X8 兼顾稳定和暴 ...

X8机型是必须用支持X8的飞控?还是上下电机用Y线连起来就好?选X型4轴就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X8机型是必须用支持X8的飞控?还是上下电机用Y线连起来就好?选X型4轴就能用?

要飞控支持x8模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