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个500L奇葩的问题

楼主(2015-05-25):
是这样的,飞机到手还是有段时间了,小罗家购买的,正常装机也很顺利,但是高频震动相当大,一切3D瞬间侧翻,人格保证,从未炸过机,然后拆掉大小桨空转测试,我的妈呀,高频震动大得陀螺仪都把舵机抖得乱动了,然后进入细致的排震工作,第一部就把旋翼头和大齿盘拿下,测试马达空转情况,结果问题马上浮出来了,马达共震厉害,然后我就拆下来拿在手上测试,结果马达没问题,于是又装上去,我装上去的时候四颗螺丝没拧紧的情况下,飞机不震了,嘿~!我想是不是就对了,结果把四颗螺丝拧紧再测试,我的神又震动了。请问各位大神,这是怎么一个情况?我装机也不下10台了,第一次遇到马达座共震的问题。求教求教。跪谢了。

网友A:
检查大齿盘 和电机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大齿盘 和电机齿

我是大齿盘拆下来了的,马达不带任何负荷出现高频震动

楼主:
松掉4颗马达座螺丝,震动消失,拧紧4颗马达座螺丝震动出现。

网友:
看看电机转的时候轴是否同心,或者换个电机试试,你已经把问题找到了。

网友B:
一般来讲,共振只跟一定的转速有关,超过这个转速,共振就消失了,马达与机身连接后产生了一个固有的共振频率,马达拆下后,这个共振频率就变了,所以感觉不到了,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来讲,共振只跟一定的转速有关,超过这个转速,共振就消失了,马达与机身连接后产生了一个固有的共振频 ...

对。就是这个意思。固定到机身上就有共震。不固定到机身上马达又没有共震

网友:
这情况果然奇葩啊

网友:
我有个群友450L也是这问题。后来电机电调都返厂了!

网友C:
尝试一下不同转速的3D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尝试一下不同转速的3D模式。

火星上的男人。谢谢。这台飞机是巅峰(李林)的。买回来就没省心。要我帮忙看看原因出在哪儿。我一下就找到震源了。但是就纳闷这个共震是怎么出来的。我思绪了很久也觉得机身就算有点点偏差也不会造成马达单独共震呀。身边没有相同的马达和马达座。不好尝试。哎~~~!只有对群主抱歉的说声。偶无能为力了。明知道问题再哪儿都没办法

网友(2015-06-25):
换个马达试试吧

网友:
多出共振最头疼

网友:
LZ我玩过一台450出现过你所说的问题,最后换了电机,共震消失

网友:
学习了,没有见过这个情况

网友:
你这个应该不是简单得共振问题,正常情况下电机在某个转速下振动频率刚好和机体的固有振动频率重合造成整机巨大的振动,这种现象只要稍微改变转速错过那个频点振动就会消失
换个电机试试吧,怀疑电机质量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