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V2 LED 只会闪绿灯怎么回事?

楼主(2015-05-25):
从上电自检到解锁起飞都只有绿灯闪。是LED坏了嘛?

网友A:
同请教精灵2V
然后开机 闪红灯3下 滴声四次
请问这个事什么情况啊?

网友B:
LED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LED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我也想过这个问题,发现LED灯管和某宝上的5050多彩LED灯带贴片很像,但却不知道技术参数是否一样,有知道的不?如果一样就可以自己更换了。
还有这个LED应该是只有红绿双色,黄色应该是红绿一起亮的颜色,就像多彩的LED就红绿蓝三色,可以组合出多种颜色一样。昨天试了下在GPS模式下“绿绿、绿绿”这样闪,姿态模式下还是“绿绿、绿绿”这样闪说明红色灯管没有工作。
有谁知道这种灯管的各个脚的定义?我好进一步测试。有知道哪里能买到这种灯管的也烦请告知,先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请教精灵2V
然后开机 闪红灯3下 滴声四次
请问这个事什么情况啊?

你这个估计是软故障。更新下固件,重新设置下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估计是软故障。更新下固件,重新设置下看看。

但是我感觉好像是电池报错

网友C:
会不会是LED电路坏了,LED不那么容易坏的,就是坏了,也要查一下电路,要不换新的也容易坏。得找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是LED电路坏了,LED不那么容易坏的,就是坏了,也要查一下电路,要不换新的也容易坏。得找原因。

电路坏了怎么查啊?换LED模块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