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款朗宇2208和2212的高kv外转 哪款飞的更快?图

楼主(2015-05-25):
功率和最大电流在那摆着呢,用同样的电装和同一架飞机飞的话,所以我觉得是44克重的2208快(因为流速更快点)?  (我勒个去啊,朗宇这数据太详细了  “
100%
油门运载
分钟电机内部温度 55摄氏度”)

楼主:
之后,我会再发一个豹子1880kv和朗宇2400kv 2216之间的对比讨论。  向大家请教,向亲们学习!。。。

网友A:
不同KV,不同大小的电机,用同一个规格的桨来对比可不科学。

网友B:
2208 2600KV,2212 2450KV, 2216 2400KV,这3个电机在3S的都用6寸桨的情况下推力差的不多,但是上到4S,2216实力就体现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08 2600KV,2212 2450KV, 2216 2400KV,这3个电机在3S的都用6寸桨的情况下推力差的不多,但是上到4S,221 ...

哥,4S 2216 2400kv 得用多大的桨?

高kv 3S  和  低点的kv 4S,谁更适合高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同KV,不同大小的电机,用同一个规格的桨来对比可不科学。

啊,没太大懂我

网友:
实践是最好的检测办法,装上机子都试一下,也给大家一个参考。

网友C:
先看功率.好比发动机排量.小马拉大车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哥,4S 2216 2400kv 得用多大的桨?

高kv 3S  和  低点的kv 4S,谁更适合高速???

4S 2216 2400KV还是用6*4桨,这个推力大约有1.3kg左右
4S 2212 2450KV也是用6*4桨,大约1KG出头点,
2208那个没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看功率.好比发动机排量.小马拉大车

重量小的功率大些,重量大的功率小些。 即便是重量小的更猛,那散热什么的 肯定应该是重量大的好些吧,, 刚才一位模友 说了,上4S 68克的2216的包容性 就体现出来了……,,,

豹子68克的高kv和95克的低kv  数值上 重的还不如轻的高,,, 但是贵的重的  无疑肯定包容性不是轻的比的啊……,,,,,给我自己有点说蒙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4S 2216 2400KV还是用6*4桨,这个推力大约有1.3kg左右
4S 2212 2450KV也是用6*4桨,大约1KG出头点,
22 ...

感谢兄弟的经验分享啊!!    那,2216电机会发烫过厉害吗?   功率肯定超过500W、电流超过42A了吧???
还有就是,不管是正品还是方的APC 6×4E 都软的要死。 您说的 应该不是用的apc的6×4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兄弟的经验分享啊!!    那,2216电机会发烫过厉害吗?   功率肯定超过500W、电流超过42A了吧??? ...

全油门一电飞完发烫能接受,而且停了之后一会温度降的也比较快,不像XXD的烫的要死放好久温度也下不来。全油门近50A了,所以用4S飞的话最好配个50A的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全油门一电飞完发烫能接受,而且停了之后一会温度降的也比较快,不像XXD的烫的要死放好久温度也下不来。 ...

45A的中特威螳螂应该够用吧 ,,,    兄弟你 用的什么机型和什么桨啊??? 速度又如何 理想否?
您说的4S 1.3kg的推力我完全相信。 但是,关于桨的问题,要说搭配APC 6×4E的桨 能有1.3公斤的力,我觉得这就太勉强了吧,,,毕竟APC 6×4E的桨  软的要死。。。

网友B:
引用 楼主:
45A的中特威螳螂应该够用吧 ,,,    兄弟你 用的什么机型和什么桨啊??? 速度又如何 理想否?
您说 ...

用4S电的45A电调貌似能持续全油门10S多,别老是全油门的话没事,6*4仿APC马刀,硬度够了。如果你不喜欢可以用KMP的那个质量好点ULTRA Z三角翼速度破150毫无压力,盆友用这个配置用手机GPS放飞机上俯冲测下来什么230多的速度,那个测法表示意义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4S电的45A电调貌似能持续全油门10S多,别老是全油门的话没事,6*4仿APC马刀,硬度够了。如果你不喜欢可 ...

哦。

我之前花了13元买的正品的6×4E  软的很、正品的7×5E 却比仿的 硬很多,其实 我都试了  硬度高的正品APC 7×5E和仿的7×5E  效率基本都一样,差不了嘛,可以说忽略不计吧, ,,以我亲自测试的结果,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

两三元仿的apc 6×4E  同样软得很 太轻薄了,我用过测试过。  朋友你用 具体是哪个牌子的6×4E 什么乾坤还是银燕什么的??

这款三角翼 我觉得太厚实了,有点不大喜欢, 其实我手里 还有几家京商F-16 小机机,,,

盆友,嘛手机啊 放在飞机里侧  真的假的啊,不是有专门的放在机舱里的测速器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

我之前花了13元买的正品的6×4E  软的很、正品的7×5E 却比仿的 硬很多,其实 我都试了  硬度高 ...

就用的乾丰那个,没记错的话。推力差不多的情况下飞机飞的快不快还要看机型的。用的弱鸡亚很早那时候的塑料手机带GPS的喜欢轻度标速度的还是玩玩三角翼吧至少到180也不会解体,资深标速度的话还是玩前拉复合材料机,装个1000瓦以上的电机爽到没朋友。

网友D:
竞速机决定性的是机型,机型确定了,才来谈电装

电装这块,肯定是越大的马达潜力越大(最大功率越大)。同样级别的马达,KV高的潜力越大(最大功率更大)
其次就看搭配了,桨、电池之类的,一看能否发挥出最大功率来,二是每个环节都不要严重过载。

基本就这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用的乾丰那个,没记错的话。推力差不多的情况下飞机飞的快不快还要看机型的。用的弱鸡亚很早那时候的塑 ...

噢噢。
我有复合材料的电动太阳鸟,没怎么正是飞, 飞过的人 说和aws28的速度差不多。  复合材料的高速机型 寥寥无几啊, 咳 其实电装大把投入到位,速度差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竞速机决定性的是机型,机型确定了,才来谈电装

电装这块,肯定是越大的马达潜力越大(最大功率越大)。 ...

朋友你说的这些,我都懂知道。

你说的 逼出电机极限 这话对!。。。 之前,chung5517 也说过这样的话 “比较合理的电装 逼出电机最大功率……”

网友D:
引用 楼主:
噢噢。
我有复合材料的电动太阳鸟,没怎么正是飞, 飞过的人 说和aws28的速度差不多。  复合材料的高速 ...

速度还真是不取决于电装

物理公式能够证明,功率提升对速度的影响是一次方的,但是阻力随速度的变化是二次的。
对航模来说,功率大一倍难如登天,不仅需要大把钞票,还会带来很多的重量增加。

我在模拟器上试过,一台竞速滑翔机,3S电池,速度能达到200km/h,换成12S电池功率增加了N倍(模拟器上都是理论值,我估计功率增大了10~16倍),速度达到400km/h。当然现实中你想想,机身不变大,电装不全换,2倍的功率都是极难实现的。

所以可以说,机型确定了,最高速度也就基本确定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速度还真是不取决于电装

物理公式能够证明,功率提升对速度的影响是一次方的,但是阻力随速度的变化是 ...

这位朋友说的很对,机型确定了,最高速基本上就确定了。我的经验是翼展小的竟速机比翼展大的要快。我飞过泉速的有一款3角翼(200多元的那款空机),机体做了加强,胶带纸覆膜,上郎宇X2216KV2400电机,铂金60A电调,FC6045的桨,4S2600MAH45C电池,时速上200很轻松,也就是几秒钟的事。同样的配置,用桂林小彭家的三角翼,上180都很难。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速度还真是不取决于电装

物理公式能够证明,功率提升对速度的影响是一次方的,但是阻力随速度的变化是 ...

是的。。。机型的类型 和阻力极为极为关键。。。 和电装比,两都太过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位朋友说的很对,机型确定了,最高速基本上就确定了。我的经验是翼展小的竟速机比翼展大的要快。我飞过 ...

你说的是Ultra Z Blaze/Astro三角翼吗?
fc的桨也挺软的么?
小鹏家的三角翼 又是哪款三角翼?

网友:
不一定,飞了才知道的,,做工也有差别,,,

网友F(2015-08-17):
两款朗宇2208 2600 和2212  2450

桨一样的情况下  本地模友试过

还是2212暴力  最大油门听声音(转速)都听得出来。
2208 虽然KV高(空载),上桨后带上负荷,会牺牲很多转数,因为电机级别小,功率小。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两款朗宇2208 2600 和2212  2450

桨一样的情况下  本地模友试过

噢噢!!

是用的6吋桨测试的么?

网友F:
引用 楼主:
噢噢!!

是用的6吋桨测试的么?

6寸  7寸  都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F:
6寸  7寸  都试过

我是用在京商f16小机机上,5吋足够,再打了反扭就该受不了了。。 放在2216上试了下,总觉得 2212带动5吋桨也是浪费···

网友:
图1和图2里用的桨是不一样的。图1是GWS的EP6030直驱桨,图2感觉应该是EMP造型的6x3硬桨。后者的负载能力明显比前者大得多,如果需要的输出功率比较大的话,明显是2216 kV2450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