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l和gpro问题,尾巴回弹厉害

楼主(2015-05-25):
悬停,尾巴急停时会回弹,尾巴停止感度从最高到最低都试了,都会有不同程度回弹。。。
做动作一切正常,也没金鱼尾,只是悬停急停时尾巴回弹,求高手支招

网友:
来坐沙发的,更主要的是来拿分

网友A:
用什么控?感度多少?这些都要说清楚

楼主:
futaba 8fg,控上的感度从20到80也都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什么控?感度多少?这些都要说清楚

futaba 8fg,控上的感度从20到80也都试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futaba 8fg,控上的感度从20到80也都试了

拔下尾舵杆检查尾巴的顺滑度!

网友C:
中立点往尾波箱方面偏一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拔下尾舵杆检查尾巴的顺滑度!

非常顺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立点往尾波箱方面偏一点试试。

中立点已经在非锁尾模式下调的很好了

楼主:
虽然不怎么影响飞行,可是自旋停止时都弹那么一下,实在不舒服。。。

网友D:
调高尾舵正比感度 右自旋感度 一点点即可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调高尾舵正比感度 右自旋感度 一点点即可

正比感度。总感度,锁定感度这三个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正比感度。总感度,锁定感度这三个有什么区别呢?

总感度: 就是最古老的陀螺仪感度,跟你在控上调的一样
左右自旋感度:特指左右自旋停止的时候 感度大小,从而影响停下的快慢
正比感度适用于急速螺距变化补偿直升机逆时针甩尾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总感度: 就是最古老的陀螺仪感度,跟你在控上调的一样
左右自旋感度:特指左右自旋停止的时候 感度大小 ...

虽然没用GPRO 也要顶一下,学习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总感度: 就是最古老的陀螺仪感度,跟你在控上调的一样
左右自旋感度:特指左右自旋停止的时候 感度大小 ...

很感谢指导。再请问锁定感度是什么?另外我控上感度通道6设在了旋钮Vb通道上,可以通过这个旋钮来改变感度,但如果正比感度是用于左右自旋停止的时候感度大小,那是不是等于我控上用旋钮来调整的就只是总感度,而非总感度、正比感度、锁定感度三者之综合?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很感谢指导。再请问锁定感度是什么?另外我控上感度通道6设在了旋钮Vb通道上,可以通过这个旋钮来改变感 ...

你的控上面 改的只是总感度 其他的只能在Gpro里面调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控上面 改的只是总感度 其他的只能在Gpro里面调

明白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控上面 改的只是总感度 其他的只能在Gpro里面调

还请问锁定感度是调什么的

网友:
xuexi学习了 和楼猪 同样的问题  明天去 调整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