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3P的遥控和图传是个大问题啊

楼主(2015-05-25):
昨天下午,约100米高的楼顶起飞,距离286米,高度305米,去拍一组全景照,到达位置后,旋转拍了40张照片,在某些方向上图传有卡。返航时机头对准起飞点,提示遥控信号和图传信号都差,然后黑屏,失控返航,各种转天线方向也没有用,直到听到飞机的声音,已经到了头顶,正在降落。试了试遥控,还能控制飞机,但图传信号没有恢复。最后离得很近了,图传信号才恢复。

以前用P1 和P2,也经常在楼顶飞出去,遥控从来都没有问题,模拟图传也就是花花屏。P3的lightbridge就这么不靠谱?

网友:
鱼眼镜头,效果不错

网友A:
这个眼睛的视角怎么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眼睛的视角怎么做?

拼接全景图啊……

网友A:
这个真不会      山狗可以不?

网友:
我昨天也与到此情况,和楼主所述的差不多我使用的是IPAD MIN2不知道是不是固件升级的问题,单后来使用小米平板就没出现这个问题!会不会是119固件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真不会      山狗可以不?

用的PTGui Pro,啥机器拍的都可以拼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PTGui Pro,啥机器拍的都可以拼的。

好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的PTGui Pro,啥机器拍的都可以拼的。

还有我的图传不知道什么问题     发射器是2w的  距离非常短   100米不到屏幕已经没画面了

网友:
这个镜头不错

网友:
反正我是出现几次开机后 无图传信号~~~遥控有信号。。。。搞不懂

网友:
不是吧  会连2都不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有我的图传不知道什么问题     发射器是2w的  距离非常短   100米不到屏幕已经没画面了

頻率錯了嗎?肯定有問題

网友:
请教楼主:这个拼图是用什么软件做的啊?请指教,谢谢!

网友:
1.1.9固件吗

网友:
反正我是开机的时候老是遇到 退出后重新进就无图传信号 现在把数据线重新插拔一下就解决了 我的是米pad

网友:
引用 网友B:
頻率錯了嗎?肯定有問題

这个不太清楚  你帮我看看

网友:
好好看看说明书,飞机在正上方和在前方的时候,遥控器天线位置是不一样的,调整下就好了,说明书写的很清楚好不好

网友:
照片不错,但是你的好像有色偏,看我用pv2+拍的

网友:
IPAD MINI2 也偶尔遇到过这种现象,说实话,现在的数字图传用的真心不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