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00KV 6×4,不过载吗? 这电机怎么样啊

楼主(2015-05-25):
3500kv的 90元, 比起模友们常用的朗宇 ,这电机如何 发热散热怎么样(没有牌子)???

这个电机铜线很粗,铜线粗有什么优劣???

请教各位模友兄弟啊!!!
(图片涉及购买方式予以删除版主留)

网友A:
玩高速,螺距是关键。你搜一下螺距的定义应该能明白

竞速选桨,一般是4.5x4.5,4.75x4.75, 5x5, 6x6,这几种。没有6x4这种玩法,不如5x5

网友:
另外。。。垃圾电机还是别用了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玩高速,螺距是关键。你搜一下螺距的定义应该能明白

竞速选桨,一般是4.5x4.5,4.75x4.75, 5x5, 6x6, ...

我测过,10×7E 非常非常震撼,10×5E 就差的比较多

另外,这个3500kv的外转   铜线挺粗的,不知道粗了很不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测过,10×7E 非常非常震撼,10×5E 就差的比较多

另外,这个3500kv的外转   铜线挺粗的,不知道粗 ...

给你推荐个靠谱的,朗宇A2218 KV3950,我在用,也不贵

因为是给直机用的电机,电机出轴是反的,而且电机轴太紧了敲不出来。。。有些飞机可以直接用,有些飞机需要改装才能用

买的时候记得配一个桨夹,孔径我忘了。

还有个方案是玩朗宇X2216, KV2200左右的,可以加电压来提升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推荐个靠谱的,朗宇A2218 KV3950,我在用,也不贵

因为是给直机用的电机,电机出轴是反的,而且电 ...

3950kv太变态了。  兄弟你用的怎么样 搭配的什么桨和电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玩高速,螺距是关键。你搜一下螺距的定义应该能明白

竞速选桨,一般是4.5x4.5,4.75x4.75, 5x5, 6x6, ...

前辈你好,我想飞高速三角翼 高速三角翼 Ultra Z Blaze/。我有三个配置。能不能帮我看下。
2217KV3700 3S 4X4.5
2221KV1860 4S 6X6
2217KV2300 4S 6X4
现在手头3S 4块 4S3块。都是2200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3950kv太变态了。  兄弟你用的怎么样 搭配的什么桨和电装??

3s 2200, 4.75x4.75, 40a电调。全油压力很大,不能长时间全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辈你好,我想飞高速三角翼 高速三角翼 Ultra Z Blaze/。我有三个配置。能不能帮我看下。
2217KV3700 3 ...

第2和3桨都用6x6, 这三个搭配都可以尝试。玩极限都有风险,但是很有意思。具体表现我也说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3950kv太变态了。  兄弟你用的怎么样 搭配的什么桨和电装??

我这个配置还有高手用4s玩的。。。太极限了我都不敢想

楼主:
引用 网友A:
3s 2200, 4.75x4.75, 40a电调。全油压力很大,不能长时间全油

还有一点关键的是,一般买到的仿APC 7吋以下的都很软。 没有嘛理想的桨

网友C:
用2832kv3200配4.75*4.75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玩高速,螺距是关键。你搜一下螺距的定义应该能明白

竞速选桨,一般是4.5x4.5,4.75x4.75, 5x5, 6x6, ...

嗯,是这道理。6×4E的外观不甚理想。。。但是6×4更主流 不知道为什么。。。 我那个豹子1880kv外转 就临时配了个6×4E 电机给飞丢了(原因是升降舵和副翼 都在左手,范二了我)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2832kv3200配4.75*4.75

哪个电机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是这道理。6×4E的外观不甚理想。。。但是6×4更主流 不知道为什么。。。 我那个豹子1880kv外转 就临 ...

6x4竞速非常不合适,静拉力大,最高速度明显会低于4.5x4.5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6x4竞速非常不合适,静拉力大,最高速度明显会低于4.5x4.5的

这两天入手高kv电机,还没想好买哪个,,

现在倾向朗宇2208  2600kv搭配5×5和4.75×4.75

至于别的不知名或是无牌 高kv电机,考虑到发热散热等问题   是不是最好还是别用别尝试为妙啊?

网友:
       2858 3900kv

网友:
黑旋风70的电机

网友:
电调最好80的

楼主:
噢噢,速度理想么?
具体电装 什么规格电池?
用的178元的三角翼高速机么?

楼主:
2832kv3200 是60克的,标注:适用55涵道。
还是用外转高kv比较好把,容易安装啊关键是。。。 直升机这类非固定翼专用电机 好像极限更高 更暴力吧,之前看过变态的凤凰三角翼  2000多kv 6S 4吋桨的变态电装。。。 以前看过一个帖子,前几年的事了,当时有一款70克的高kv直升机用外转 最大功率700W多…………   其实我也不是大董啊。  变态的高kv直升机外转  应该就是比固定翼专用外转 极限高挺多的吧…???、

网友:
翔龙飞翼,用的70涵道电机2849,2200kv,6s电池,5*5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视频:翔龙飞翼70涵道改装6s】http://v.youku.com/v_show/id_XOTE3Njg2NDcy.html?x&sharefrom=android( ...

嗯,很好,谢兄弟的分享!
飞机的阻力应该不小吧,垂尾是kt板样式的,要是换成178元的那款三角翼  速度应该还会快不少吧,,,
一般高端 小桨竞速机也都是这尖锐的刺耳声 (比如f5d,飞行披萨上的竞速机玩家都是从国外网站购买的电装,一个100几十克的内转子就900元人民币…  搭配4吋高速小桨,声音都是一模一样的,不管高端还是一般的竞速机配置;不管碳纤维飞机还是epo,声音都一样)。

楼主:
首页图片上的3500kv电机 有谁用过呢?  ?
淘宝上 就这一家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