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骂我,关于玩具伟力V666的一些YY想法

楼主(2015-05-25):
各位大神:
        本人是个驴友,看到别人买了个大疆的精灵带到雪山上航拍了一下,瞬间给激动了,但是由于经济屌丝,而且没经验,最关键的是之前没看到这个论坛,所以SB一样的在淘宝1千3买了个伟力V666的玩具飞机~说也是有150米图传~~~当时的想法是:练习,摔坏了也不心疼。拿到手发现,机子飞起来太模型不稳定了,也飞不高,飘,像素极差,图传极其不稳定,电池2000毫安,有刷电机,只能飞8分钟!!!!
         来了这个论坛才发现,自己动手学应该也可以配置一套了~~后悔至极,现在把这个玩意给拆了看看,上面显示:蓝光科技~~~~。
     有个疑问:请问如果我想把像素提高点,是否能换一个摄像头?怎么换? 是否能够提高飞机的飞远距离和图传距离?如何操作?       自己绑一个山狗或者山鹰挂在下面直接开着起飞如何?  最后一个问题:如果前面的问题都不建议的话,那如果我就是想弄一套携带方便,用于徒步,登山的航拍机器,请问有啥推荐或者组装推荐,我是屌丝~~~
      上图

网友A:
2204*4=140
12A电调*4=140
cc3d=70
机架=60
96650+ar0330行车记录仪带av输出1080P30fps=250
图传200
IPS1280*800显示器280
d7E控=240
RX601接收=65
2200ma25c电池=45

网友:
玩具机做到这个份上不错了,要拆解的话,基本没有利用价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04*4=140
12A电调*4=140
cc3d=70

请教:您这个飞高飞远图传距离大楷各能达到什么距离~如果配个云台便宜点的要多少

网友B:
250确实是最方便携带的航拍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250确实是最方便携带的航拍机了

能否详细一点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您这个飞高飞远图传距离大楷各能达到什么距离~如果配个云台便宜点的要多少

没拉过距,用的是ts5823,两三百米内未雪花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拉过距,用的是ts5823,两三百米内未雪花过

您这个太帅了!感觉不错!有木有航拍的照片或者视频分享一下?如果按照您的方案换成挂一个山狗能否提高拍摄质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这个太帅了!感觉不错!有木有航拍的照片或者视频分享一下?如果按照您的方案换成挂一个山狗能否提高拍 ...

我这个行车记录仪的硬件配置和山狗是一样的,只不过是外形不一样而已,联咏96650+AR0330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这个行车记录仪的硬件配置和山狗是一样的,只不过是外形不一样而已,联咏96650+AR0330

哥们用你这行车记录仪是不是可以不用再加700线摄像头了 可以直接录像和视频输出不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哥们用你这行车记录仪是不是可以不用再加700线摄像头了 可以直接录像和视频输出不

是的,2合一,省了个摄像头

网友:
不要折腾了, 直接精灵3 一步到位

网友D:
一千多可以买伟力的V393了 无刷的2212电机 不过还是玩具    自己DIY的话可以攒一个不错的穿越机  这个坑很大很深  咋砸几千元进去不显山不漏水     想拿出去航拍的话直接 精灵三 5999   不要想什么省钱的捷径  省钱的开始都导致花更多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个行车记录仪的硬件配置和山狗是一样的,只不过是外形不一样而已,联咏96650+AR0330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千多可以买伟力的V393了 无刷的2212电机 不过还是玩具    自己DIY的话可以攒一个不错的穿越机  这个坑很 ...

零度探索者 如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的,2合一,省了个摄像头

效果如何 怎么接出来的 我上淘宝看了下 不是av输出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零度探索者 如何?

我关注了一下  3999价格不贵   感觉功能方面跟精灵2差不多  航拍的话肯定不如精灵三  也不知道他那个图传效果如何 控上面智能夹小手机 貌似脚架设计不合理  观望一下看情况吧  随便搞一搞也得5000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效果如何 怎么接出来的 我上淘宝看了下 不是av输出啊

有av输出的,还可以刷固件去除os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