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组装450l,设置K8发现舵机反应变慢

楼主(2015-05-25):
求助高手指点,控是天地飞8,接收是7通,陀螺仪是K8黄金战士,接上电脑设置K8的时候,舵机反应都挺快的,拔下USB线,反应明显有迟钝,而且舵量也开始有了一些变化,尤其是打左右副翼的时候,左右舵机上下的量明显不一致,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飞起来就不是这回事了,直机陀螺效应不能以地上为准

网友:
飞起来看!

网友:
怎么还有usb线呢

网友A:
十字盘模式选对了就行,舵机慢是正常的,飞起来就没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十字盘模式选对了就行,舵机慢是正常的,飞起来就没事了

多谢,今天电池就到了,等电池到了就可以试飞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