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度S4 GPS天线修复 更换陶瓷天线

楼主(2015-05-25):
前些天因为人为失误飞机惨烈炸鸡   除了飞控基本就没剩下什么东西了 之后检测飞控发现GPS搜捕到星
拆开GPS看了一下 发现陶瓷天线裂了。这也是飞控中最脆弱的部分吧。

不想返售货 估计一去又200没了 买个2收S4也就500吧。于是自己在淘宝买了块同品牌的陶瓷天线,反正是
死马当活马医。

换上后还真治好了。飞行性能没办法测试了,反正家门口能搜到6-7星 和之前原装的一样
一样有天线开裂的可以放心大胆的换。 省钱!6块钱一片

还有拆屏蔽铜片的时候是比较费劲的 我就撬起了一块贴片电容 还好放回去后也没啥问题。
还有拆这种屏蔽层有什么好方法吗? 我能想到的就是2个人四把电烙铁 拆起来是比较安全可靠的

网友:
拆屏蔽罩直接拿一个刀片、一个烙铁慢慢拆就好了

网友:
陶瓷天线怎么拆

网友A:
主要是换了后定位精准一样吗?

网友B:
我是昨天换的,很好,搜星很快,之前估计10分钟才能搜到5颗星,现在一分钟不到可以搜到5颗星。之前咨询零度要100元换陶瓷天线,加上来回运费也得150了,之前因为GPS要收800元,想想多暴利。其实x4的GPS和s4是一样的。在商家眼里,客户就是待宰的羔羊,所以无论什么样的商家兴旺也好关门大吉也好都不值得同情。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是昨天换的,很好,搜星很快,之前估计10分钟才能搜到5颗星,现在一分钟不到可以搜到5颗星。之前咨询零度 ...

能否 告诉下卖家名称 我买到的都是厚的天线

网友D:
拆屏蔽层用热风枪怎么样?

楼主:
已经是碎了 就全部弄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换了后定位精准一样吗?

手头没飞机  没办法验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昨天换的,很好,搜星很快,之前估计10分钟才能搜到5颗星,现在一分钟不到可以搜到5颗星。之前咨询零度 ...

貌似真的一模一样的GPS 会不会双子星也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否 告诉下卖家名称 我买到的都是厚的天线

搜“太盟陶瓷天线” 厚度2mm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拆屏蔽层用热风枪怎么样?

孤寂附近的小贴片都掉落了。。。

网友:
我的GPS和你的不一样,我的没有屏蔽壳,换天线很方便

网友:
不知我的6M能否改装

网友E:
吸锡带或者吸锡器加上烙铁可以用来拆那个屏蔽壳。

网友C:
引用 楼主:
搜“太盟陶瓷天线” 厚度2mm的那种

按照你的方式 没有找到你的一样的 能否私聊个卖家名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照你的方式 没有找到你的一样的 能否私聊个卖家名称

叫麦德丰电子 我拍的也不是这个型号 你可以询问下卖家 原装0050没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吸锡带或者吸锡器加上烙铁可以用来拆那个屏蔽壳。

试了 不能完全吸干净 还是粘连的 我最后是一边一边撬起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是碎了 就全部弄碎了

我的悟空天线也破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叫麦德丰电子 我拍的也不是这个型号 你可以询问下卖家 原装0050没有的

能把型号说下吗 我的gps也裂了 十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拆屏蔽层用热风枪怎么样?

就用电烙铁,热风枪容易把别的零件吹下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能把型号说下吗 我的gps也裂了 十分感谢

就用6元一个的,尺寸25*25*2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昨天换的,很好,搜星很快,之前估计10分钟才能搜到5颗星,现在一分钟不到可以搜到5颗星。之前咨询零度 ...

陶瓷天线就是个接收卫星信号的东西,只要搜星块,跟定位关系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用6元一个的,尺寸25*25*2的

按你说的 那家店6元的有13个 不知道你买的是哪个型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用6元一个的,尺寸25*25*2的

25*25*2的也有好几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能把型号说下吗 我的gps也裂了 十分感谢

我拍的586j 老板给我发的0063 这个关系不大 尺寸对上就行25*25*2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拍的586j 老板给我发的0063 这个关系不大 尺寸对上就行25*25*2

明白了 感谢 上次买过大小一样的 搜不到星

网友:
要把屏蔽罩焊开,再将陶瓷天线焊一下即可,非常简单。焊的时候我是把电烙铁电源拔掉再焊,或者烙铁接地也行,防静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叫麦德丰电子 我拍的也不是这个型号 你可以询问下卖家 原装0050没有的

谢谢  我以前也是他家买的 天线 我再找他买点

网友:
省钱还学知识

网友G:
能不能拍个背面的正视图

网友:
高手在民间

楼主:
引用 网友G:
能不能拍个背面的正视图

陶瓷天线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陶瓷天线吗?

GPS的配件正面

网友H:
楼主威武,我的s4和你的一模一样,现在买了两块陶瓷板,一块8块,邮费15,一共31,要是能修好我也上图和大家交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威武,我的s4和你的一模一样,现在买了两块陶瓷板,一块8块,邮费15,一共31,要是能修好我也上图和大 ...

焊的时候小心旁边的小贴片很容易掉下来

网友I(2015-07-20):
你好 我想咨询你一下  换那个太盟天线的时候 需不需要换后面的金属壳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好 我想咨询你一下  换那个太盟天线的时候 需不需要换后面的金属壳

不用的 那是个屏蔽壳 不过比较难拆的 小心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