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6保姆问题

楼主(2015-05-25):
想问下 4S电池能插在保姆6S插口上吗   手上有3S 4S  老是换并充板和保姆好麻烦     试了下能冲  就是不知道有没有安全隐患

网友:
沒有問題,我經常用這方法充電.

网友:
原理一样的,A6是平衡充。那片没满就单独冲哪片。就是1S插上也一样冲。

网友:
没有关系,只要保证接触良好即能正常充电。

楼主:
谢谢各位回复   这样就放心了

网友:
是男人就硬插進去!!

网友:
你把多余的两个6S插口焊下来换成4S的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