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翻滚

楼主(2015-05-25):
想请问一下老鸟们:如果我在没有开启3D开关的情况下,意思是没有负螺距时,可否能做翻滚动作!谢谢!

网友A:
問 題是你翻滾定議怎样??

楼主:
高度要足够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問 題是你翻滾定議怎样??

"問 題是你翻滾定議怎样"是什么意思,有点不懂.谢谢!

楼主:
你试过没有?我在模拟器上也试过,也可以,就是不知道在真机上是什么效果

网友A:
引用 楼主:
"問 題是你翻滾定議怎样"是什么意思,有点不懂.谢谢!

是原點翻, 还是 飛行中翻跟抖?

网友B:
不可以。会加速砸向地面。除非你是高手,能及时翻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原點翻, 还是 飛行中翻跟抖?

在高空定在原点.翻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可以。会加速砸向地面。除非你是高手,能及时翻回来

哦.很多朋友都说最好不能偿试!但在模拟器上能这样翻呢?谢谢哈,朋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很多朋友都说最好不能偿试!但在模拟器上能这样翻呢?谢谢哈,朋友!

你有调试ZYX陀螺仪的软件么,少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有调试ZYX陀螺仪的软件么,少年?!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加我QQ2577879162.少年,有空发给我吧。暑假指导一下小弟我。天下模友是一家。

网友C:
就怕你翻过180度后,因为没有负螺距失去升力而翻不回来直接掉地上了。要是高度够的话,理论上是可以翻个椭圆形的大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我QQ2577879162.少年,有空发给我吧。暑假指导一下小弟我。天下模友是一家。

明天发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怕你翻过180度后,因为没有负螺距失去升力而翻不回来直接掉地上了。要是高度够的话,理论上是可以翻个椭 ...

对!明白了!谢谢哈!兄弟!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天发给你

好!谢谢兄弟!发我QQ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可以。会加速砸向地面。除非你是高手,能及时翻回来

明白了!谢谢兄弟!

网友:
所以就說嘛!

翻滚是當你飛行有一定速度再拉升降舵, 除着慣性就能翻的跟抖

可试一下的就是

飛有一定高度         然後   全油門加速上升       到一慣性速度再拉升降舵,    这你可先感受一下

注意要預留高度,會下降一段距離的

网友D:
这需要有一定的高度,此动作在6年前用450做过,俗称摩天轮,
因为飞机翻转的轨迹象个摩天轮

网友E:
没有负螺距翻滚会掉高度,但也能翻,定点是不可能…

网友F:
可以筋斗  原地翻滚会悲剧

网友F:
可以,但一切都是那么牵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有负螺距翻滚会掉高度,但也能翻,定点是不可能…

谢谢哈!明白了!那就不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需要有一定的高度,此动作在6年前用450做过,俗称摩天轮,
因为飞机翻转的轨迹象个摩天轮

谢谢哈!明白了!那就不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筋斗  原地翻滚会悲剧

谢谢哈!明白了!那就不翻了!

网友:
足够高就可以

网友F:
可以,多轴都可以直机更可以,需要一定的初速度,不过这样飞还有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多轴都可以直机更可以,需要一定的初速度,不过这样飞还有啥意思

谢谢!明白了

网友:
翻滚不是完全要负螺距这点要搞明白,,,,  副翼  升降  一样的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