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15-05-25):
一直玩的固定翼和穿越机最近想入台航拍机,有个问题一直搞不懂,GPS和飞控连接吗?还是单独供电单独使用

网友:
        一些飞控包含GPS,需要给你的机机定位。

网友A:
那得看什么飞控,,有的飞控主控内置gps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得看什么飞控,,有的飞控主控内置gps

CC3D飞控

网友B:
这飞控不能接GPS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飞控不能接GPS

那给推荐一个可以用GPS的飞控吧?便宜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给推荐一个可以用GPS的飞控吧?便宜点的

APM  或者pixhack  推荐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