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做微风之精华版 已首飞·起飞视频···遇到点状况··求解

楼主(2015-05-26):
以为920克很重··但实际很好飞··必须配3500的电池才压的住头··,滑跑三四米就拉起来了··很好飞··但动力小··不怎么抗风···
下面问题来了···飞到第三个起落换了个APC8*6的桨(本来是8060红桨)··飞到约5分钟电机不转了··以为插头松了··赶紧迫降·,迫降很成功··只是翼尖稍微受损··可以忽略不计··经检查电机电调温度很高··加油电机卡顿··拆卸后感觉像是轴弯了(昨晚才换的新轴)··用手转都要使劲··内部磁铁有明显摩擦痕迹·回家拆了外转子只留下定子通电后瞬间电线就烫手了···估计是废了···下面是起飞视频··由于是一个人··只是把手机调整角度后拍了个起飞视频···因为风有点大··飞行视频没拍·怕单手操作炸鸡··

·

简介
品      名:KT微风
生产厂家:九儿制造
规格型号:翼展1米,机身0.9米,空机500克
起飞重量:1.配3S/3500毫安 25C  900克
                    2.配3S/2600毫安 25C  850克
                    3.配3S/2200毫安 30C  800克
动力配置:XXD2212    KV1400    APC8*6或者XXD8060桨    9克舵机4颗    后轮转向

性        能:暂未测试不知道好飞不```貌似不轻,为了美观增加了不少重量
制作过程:

机翼制作

起落架制作

机身制作

组装

打印贴纸

侧面

正面(偷偷拿了儿子攒的一个愤怒小鸟的贴纸```呵呵)

引擎舱(V12的引擎不错吧  呵呵)
强磁铁吸合的活动引擎盖不知道会不会在空中打开

网友A:
翼面太大了吧,感觉不怎么好飞.

网友B:
楼主手工挺不错 期待首飞

网友C:
手工不错,就是电机座不要弄这种木棍式的,容易旷量

网友D:
手工不错。。感觉机翼大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翼面太大了吧,感觉不怎么好飞.

本来机翼打算是做1.2米的···肋骨做好了不小心摔了一下,把一边碰坏了··又不想拆·所以一边又裁了10厘米··成了现在的1米翼展····
感觉翼面是有点大··请教下有什么影响吗····自我感觉翼面大点的话翼载荷就小··升力应该大一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手工挺不错 期待首飞

电池还没想到办法··所以估计得等两天才首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工不错,就是电机座不要弄这种木棍式的,容易旷量

不炸的话应该会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工不错。。感觉机翼大了点。。。

是有点···本来翼展1.2米的翼面·做的时候摔坏了··裁了一点··现在只有1米了··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本来机翼打算是做1.2米的···肋骨做好了不小心摔了一下,把一边碰坏了··又不想拆·所以一边又裁了10 ...

大风时动力不够会被吹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风时动力不够会被吹翻.

马上去飞飞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