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凡OSD在视频中一条条的?

楼主(2015-05-26):
找到原因了,原来是dvr录像的关系,如果先接机电源,录像就会是虚线,先接好dvr设备,再接机电源就正常了

楼主:
不插摄像头正常,OSD合并后就一条条了

网友:
不影响的

网友A:
你试下不接OSD,直接接摄像头看看。

网友:
兼容性不好吧

网友:
制式原因

网友B:
制式多切换两次就好了,我的也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试下不接OSD,直接接摄像头看看。

接摄像头,接不接osd都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制式多切换两次就好了,我的也是这样。

osd的制式切换?摄像头的制式切换?
osd的来回切过,目前无效果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接摄像头,接不接osd都一样的

你单独接摄像头的话如果还有条纹就表明摄像头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单独接摄像头的话如果还有条纹就表明摄像头有问题。

接不接osd都正常的,摄像头有问题就不用判断了osd为什么会这样了

网友C:
osd制式要配合攝像頭 , 一般SONY CCD 攝像頭都是 PAL , 查下OSD是否 都是 PAL !

楼主:
引用 网友C:
osd制式要配合攝像頭 , 一般SONY CCD 攝像頭都是 PAL , 查下OSD是否 都是 PAL !

如果是两个不同的制式就无法显示其一了,对不对

楼主:
今天重新录了一下,又好了,说是摄像头兼容问题的可以把话吞回去了

有空再试试看,是录制的问题?

网友D:
楼主自己解决了问题。想问下你的摄像头、接收带DVR的哪种?能PM个链接最好!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自己解决了问题。想问下你的摄像头、接收带DVR的哪种?能PM个链接最好!谢谢!

全部都是DIY的
卖监控的淘宝店家买的$ONY摄像头,换鱼眼镜头
接收也是买的模块自己接的
DVR更惨,顾总的库存行车记录仪带AV输入,正好可以把AV录下来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全部都是DIY的
卖监控的淘宝店家买的$ONY摄像头,换鱼眼镜头
接收也是买的模块自己接的

只有佩服的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有佩服的份了。。。。

其实还好,都有现成的教程

摄像头没什么技术含量
接收和发射论坛里搜一下就能找到,我用的RX5832和TX5802 350mw,都是32频道的,天线找5.8G的蘑菇基本ok了

以上品牌的话无非就是欧姆威和肥鲨的蘑菇

DVR如果需要就买带DVR的接收也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