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手遥控器求助

楼主(2015-05-26):
准备入手天地飞遥控器,由于之前习惯了精灵的自动回中油门遥控,现在想入天地飞9自动油门回中那款,求助:请问apm飞控使用油门自动回中的遥控器,能实现放开油门自动悬停的么?我刚才看了坛子里说的,好像只有大疆的飞控可以实现放开油门自动悬停apm飞控不支持油门回中飞控自动悬停?

网友A:
apm的alt hold 和lotier这样的飞行模式都是油门回中悬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m的alt hold 和lotier这样的飞行模式都是油门回中悬停的……

意思是也支持油门回中的遥控了?我在精灵调参软件上看回中,油门量是0,那apm回中油门量是多少?50?0?

网友:
引用 楼主:
意思是也支持油门回中的遥控了?我在精灵调参软件上看回中,油门量是0,那apm回中油门量是多少?50?0?
...

1500左右吧,最低大概是1000那块,最高2000,apm现实的是高电平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