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的选择,求助

楼主(2015-05-26):
准备入手
电池
,先说一下我的配置,飞越680六轴,3508*6,请问使用6s电池应该选35c的还是25c的?毕竟差了几十,两块就100多了!

网友A:
不虚标的15C都富余。高C率电池在这里是很好的.....配重。

网友B:
20就够了

网友C:
楼主在努力玩大轴

网友D:
高压低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