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玻璃纤维

楼主(2015-05-26):
做多轴玻璃纤维用哪种比较好 谢谢 最好有链接

网友A:
碳纤维,玻璃纤维太重

网友B:
应该用碳纤维,优点:强度高、重量轻

楼主:
管用的碳纤维 中心板想省一点

网友C:
不差钱就碳纤

网友D:
其實玻璃纖維也不錯.重量或許比較高.不過厚度還可退一級.不用加工機也很好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