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6.1最新更新】15寸桨小胖子 你敢信吗~~~看视频!灰机来啦!

楼主(2015-05-26):
先来报下飞机的配置吧:
机身:小胖子
电机:朗宇X4110s 400kv
电调:好盈飞腾60A
舵机:银燕es08a(d) 金属齿*7
电池:自组6s 10000mah 15C LiPo电池 (重约1100g)
螺旋桨:DJI桨形1555
起落架:前三点式起落架
起飞重量:2.45kg
续航:约1小时(估计值)

一直在想着提高动力的效率,增加续航,于是有了这样的思路:要高效,那同功率下,电机尽量扁平,电压尽量高,桨尽量大(配合电机的kv)。

那么问题来了
1、桨太大会打地,所以要加高起落架。
2、桨大且电机扁,再加上电机安装角,桨会打到v尾,所以加长了电机座。
3、反扭较大,所以给电机安装了一定的安装角。
4、飞机拉起时,仰角太大,桨也可能打地,所以加高了“高跟鞋”。
5、飞机起飞重量较大,降落速度可能会很快,所以增加了襟翼舵面。

总共飞了约10分钟
单片电压从4.16v降到4.03v

好了上图上视频

~~~~~~~~~~~~~~~~~~~~~~~~~~~~~~~~~~~~~~~华丽的分界线~~~~~~~~~~~~~~~~~~~~~~~~~~~~~~~~~~~
2015.6.1
现在带了arkbird的全套设备,明天下午去外面试飞,到时候来更新~(PS:还有大胖子首飞喔~)

先预告下目前小胖的配置:
机身:小胖子
电机:朗宇X4110s 400kv
电调:好盈飞腾60A
舵机:银燕es08a(d) 金属齿*7
电池:格式6s 5300mah    (首飞用的是:自组6s 10000mah 15C LiPo电池 (重约1100g))
螺旋桨:DJI桨形1555
起落架:前三点式起落架
起飞重量:2284g+146g=2430g(飞机带全套设备含电池的重量+gps防丢定位追踪模块)    (首飞时的起飞重量是 2.45kg)
飞控:arkbird飞控 含电流计、gps模块
遥控:乐迪AT9 + arkbird 433增程(中继模式)    (首飞时用的是14sg+7008)
摄像头:sony 700线
图传发射端:aomway 1w图传发射
图传接收端:aomway 接收机+23dbi平板天线+arkbird ATT自动跟踪
显示屏:鹰眼锐视+富威德高清显示器

网友:
好诡异的小胖。。。

网友A:
图啥啊。。。。。换大胖吧。。。 这小胖子看的哭笑不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啥啊。。。。。换大胖吧。。。 这小胖子看的哭笑不得

有两架大胖,这个小胖练手用,为了长航时,还有验证飞控用~到时候会换6s5200的电池再加一些设备

网友B:
降落速度控制的很好。

网友C:
从降落证明,这是高端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降落速度控制的很好。

楼主:
第二段视频正在上传中

网友D:
感觉动力大,机身小了,飞机速度快,效率低了,应该换更大翼展飞机

网友E:
效率不是这样简单理解的。电机和桨测试效率表上的推力,电流什么的是在静止状态下测量的,但是用在固定翼上的话还要叠加上气流速度。总体来说多轴的动力方案尤其是桨很不适合用在固定翼上的

网友F:
襟翼的舵机安装洞是怎么开出这么漂亮的来的啊?

网友:
楼上的说得不错

网友:
换桨吧 用apc的高速桨效果会好点 另外不建议太大桨 反扭力啥的处理起来也麻烦 我给朋友推荐的4108 600kv 铂金40a 9-10寸桨

网友G:
电机底座怎么改装的,我的已经安装上面,用2820电机有电大,不知道怎么把底座引出来

网友H:
这样反扭会不会很大 看到机子会慢慢扭到一边是手操作还是

网友I:
猛推油门时,会不会有明显的反扭力倾斜或抖动?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样反扭会不会很大 看到机子会慢慢扭到一边是手操作还是

第一段视频首飞没打微调,离地后打副翼修正的,打过微调后可以看第二段视频里离地就没那么大的反扭~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动力大,机身小了,飞机速度快,效率低了,应该换更大翼展飞机

嗯,您说得有道理,不过,我是想动力大,小油飞,让电机和桨的配比在一个经济高效的油门下平飞,来达到高效~不用全油飞,大家应该都知道,油门增大的时候力效也会慢慢变小~这些是我的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机底座怎么改装的,我的已经安装上面,用2820电机有电大,不知道怎么把底座引出来

自己重新切了个电机座,里面一个圆层板固定在机身上,再用锯齿状连接,切一个长方体,外面再是上电机的电机座,层板连接处除了用锯齿口加速干胶固定,还在直角的地方补上了ab胶,特结实~

楼主:
引用 网友F:
襟翼的舵机安装洞是怎么开出这么漂亮的来的啊?

用美工刀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效率不是这样简单理解的。电机和桨测试效率表上的推力,电流什么的是在静止状态下测量的,但是用在固定翼上 ...

大师说得是~我这也是在摸索验证阶段,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向您、向模友们讨教学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I:
猛推油门时,会不会有明显的反扭力倾斜或抖动?

有肯定会有,但感觉和之前用2820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机底座怎么改装的,我的已经安装上面,用2820电机有电大,不知道怎么把底座引出来

我可以把我的cad图纸给您,您根据电机的安装座再修改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降落证明,这是高端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可以把我的cad图纸给您,您根据电机的安装座再修改下

好,谢谢了

网友:
好刀工啊

网友J:
桨不适合这机子吧 换折叠桨 开刹车 打浆问题也解决了

网友:
陈大师JB屌炸天

网友K:
胖子系列降落最高水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桨不适合这机子吧 换折叠桨 开刹车 打浆问题也解决了

嗯,我只是乐在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K:
胖子系列降落最高水准

过奖了

网友L:
牛啊~~问下那个天地飞7怎么对码?

网友M:
4s,10000mah的电池一般也差不多有1个小时的续航吧,你这样改貌似改进不大哦

楼主:
引用 网友M:
4s,10000mah的电池一般也差不多有1个小时的续航吧,你这样改貌似改进不大哦

能不能报一下具体配置~多大油门巡航一小时,航程多少,我以后测试好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L:
牛啊~~问下那个天地飞7怎么对码?

没用过,我也不太清楚~

网友N:
  lz 有没有比较过开襟翼与不开襟翼的降落速度差多少?    小胖子的速度快,降落挺头疼~~

楼主:
引用 网友N:
lz 有没有比较过开襟翼与不开襟翼的降落速度差多少?    小胖子的速度快,降落挺头疼~~

减速效果挺明显的,襟翼可以减速增升,具体数据得等我上设备上飞控以后才能得到~

网友M:
引用 楼主:
能不能报一下具体配置~多大油门巡航一小时,航程多少,我以后测试好参考下~

论坛很多网友报出来的数据,基本上都是2820,kv1000,12寸桨这样的配置,起飞重量3公斤左右的大胖子,我自己的还没飞,飞完告诉你,

楼主:
引用 网友M:
论坛很多网友报出来的数据,基本上都是2820,kv1000,12寸桨这样的配置,起飞重量3公斤左右的大胖子,我自 ...

标准配置的大胖子也配了两架,还没首飞,到时候可以交流下

网友O:
这减速块高度直接吓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O:
这减速块高度直接吓尿啊

你是说襟翼和起落架的高度嘛

网友:
你那个是3D吗

网友:
安全速度多少?

网友P:
折腾有理
续航时间增加多少,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P:
折腾有理
续航时间增加多少,请教。

现在带了arkbird的全套设备,明天下午去外面试飞,到时候来更新~

先预告下目前配置:
机身:小胖子
电机:朗宇X4110s 400kv
电调:好盈飞腾60A
舵机:银燕es08a(d) 金属齿*7
电池:格式6s 5300mah    (首飞用的是:自组6s 10000mah 15C LiPo电池 (重约1100g))
螺旋桨:DJI桨形1555
起落架:前三点式起落架
起飞重量:2284g+146g=2430g(飞机带全套设备含电池的重量+gps防丢定位追踪模块)    (首飞时的起飞重量是 2.45kg)
飞控:arkbird飞控 含电流计、gps模块
遥控:乐迪AT9 + arkbird 433增程(中继模式)    (首飞时用的是14sg+7008)
图传发射端:aomway 1w图传发射
图传接收端:aomway 接收机+23dbi平板天线+arkbird ATT自动跟踪
显示屏:鹰眼锐视+富威德高清显示器

网友L:
是螺旋桨在前面的  不是3D吗

楼主:
引用 网友L:
是螺旋桨在前面的  不是3D吗

尾推的~

网友:
这一套下来多少?

网友(2015-10-27):
楼主,你的ATT是怎么固定要三脚架云台上的?

网友:
动力配置不太合理,不应该用多轴的桨,螺距低导致螺距速度低,逆风飞不动

网友:
6S配置应该是  3520 KV520  + 12x8 或者  13x8  APC固定翼桨   你可以试试

网友:
N年前飞猎鹰就用6S配置  6s 10000电池   3520 kv520朗宇电机   40A飞腾电调   12x8 美国APC桨,  轻松上4000多米高度

网友:
这样说的话,用30的桨是不是就可以飞2小时

网友:
动力还是不合理。大电机 大桨 大电厂

网友:
还做了襟翼,用了心的

网友:
居然发现楼主飞的地方也是我经常飞的地方?楼主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