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油燃料配比多少?配好的油能长期存放吗?

楼主(2015-05-26):
汽油燃料配比多少?配好的油能长期存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

最长能放多久?

网友:
  现在 都流行 30:1  的比例。。。

水冷发动机 可以 35:1配比,热天 33:1

风冷发动机 冬天 30:1较好,热天 27:1

油配好 放置  2周 就会 变色 氧化,仍可用。

所以:最好 不要 超过 2周,除非 你充 CO2气体保护。

网友:
存放最好用氮气密封  可以放就点

网友B:
一般情况磨车1比30  飞行 1比45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般情况磨车1比30  飞行 1比45

请问1比30是什么意思,难到这汽油不是从加油站里出就可以飞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1比30是什么意思,难到这汽油不是从加油站里出就可以飞吗,

还要加润滑油的,一般两冲程的就用两冲程的润滑油,汽油和润滑油比例是30:1。

网友:
全合成机油可用50:1

楼主(2016-10-14):
还是比较在乎存放的时间,抽油太麻烦

楼主:
既然没有准确的时间,我自己做实验,实践出真知。目前放一个月再拿出来飞,没有什么影响,用之前得先摇一摇油箱,润滑油会沉淀。这个是修摩托车的师傅告诉我的!

网友D:
尽量别存放,危险,挥发性气体,不像甲醇油那么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尽量别存放,危险,挥发性气体,不像甲醇油那么稳定

玩汽油机这个是无法避免的,家里本来就要存放一些汽油用来配动力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