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坏了是不

楼主(2015-05-26):
我的电调一同电没反应也没声音,可是
舵机
工作正常,这是什么原因,是不坏了,有修的必要么,电调是中特微的40a

网友A:
也就是连自检也没有。看一下单片机供电电压是不是正常。如果正常,那有可能是固件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