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问大家创新科5.8G图传2W的距离??

楼主(2015-05-26):
买了个2W的穿6墙原装天线50米没信号了,正常吗?飞F550六轴100米屏幕有很多干扰?

网友:
如果周围没有强干扰源的话,不正常。

网友:
我们都被骗了。

网友A:
穿6墙。。。。。那效果问题不大了

楼主:
你的啥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穿6墙。。。。。那效果问题不大了

那咋办?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咋办?

和你差不多吧 说说2w 有时飞个几百米图像就不忍直视了。。

网友B:
效果比600mw的还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啥情况?

我的也是五十米就闪了

网友:
能穿6堵墙 功率应该没问题  微波绕射能力都不强   关于干扰的问题 有可能附近有强干扰源  或者遥控 屏幕对接收机有干扰 换其他频道试试

网友:
都穿6面墙了你还想咋样?

网友:
5.8G穿墙效果肯定不好,要在空旷处试。

网友:
不穿墙小平板,100多米高飞5,6km没问题

网友:
我的配合小平板9KM没有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