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遇到有风时会上下波动,如何解决?

楼主(2015-05-26):
四轴玩航拍遇到有风时定点或者逆风都会使整个飞机上下晃动,这时候拍出来的东西就是渣渣,有小伙伴解决这个问题么?
个人觉得无法解决,除非有Z轴的云台控制。
增加轴距和轴数,也没用,就像做个波音777一样,遇到切变风还是上下抖动。

网友A:
这是气压计原理导致的,气压计是根据气压来判断高度的,高度越高、气压越低。
但空气流动(刮风)会导致气压降低,所以飞控会认为高度变高了,从而降低高度。
这个没办法克服,低空(3米以内)的话可以用声纳,那个不受刮风影响。高空无解。

网友:
气压问题,但是不至于太抖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气压计原理导致的,气压计是根据气压来判断高度的,高度越高、气压越低。
但空气流动(刮风)会导致气 ...

问题是我没有使用气压计啊?气压定高压根没开。。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是我没有使用气压计啊?气压定高压根没开。。

不懂,没用气压计你是如何定点的?
自稳/姿态模式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没用气压计你是如何定点的?
自稳/姿态模式么?

对,自稳,姿态模式 逆风飞,就会上下抖动,注意,不是上下飞,是上下抖动,幅度也就几公分吧,但是拍出来的东西就感觉很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