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680 怎么样,另外求六轴推荐

楼主(2015-05-26):
穿越机没意思,想玩玩大的。pix全套飞控已经入手。
问问飞越680 怎么样,应该上什么点击配置比较好呢,看到淘宝有店家用 朗宇3508 380kv的,还有飞越tarot4006 620kv的,不知道这个配哪个电机?另外求其他六轴推荐。

机架【飞越 Tarot 680PRO
(图片涉及购买方式予以删除版主留)

电调【好盈 铂金 30A Platinum Pro OPTO

电机【朗宇V3508    380KV 580KV 700KV 】个人觉得580kv适合,不知各位意下如何·

网友A:
挺不错的,我用的690改800状的E8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挺不错的,我用的690改800状的E800

恩,不知道选哪个电机比较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不知道选哪个电机比较好

dji电机很好的

网友B:
我是飞越680pro,朗宇3508,380KV。好盈铂金30A电调,APC1238原装浆。6S5200mah电池,两轴云台局限于挂狗!优点是标配震动小。如果只是自己拍点东西,还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这个视频里的飞行器叫什么名字,太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飞越680pro,朗宇3508,380KV。好盈铂金30A电调,APC1238原装浆。6S5200mah电池,两轴云台局限于挂狗! ...

非常感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是飞越680pro,朗宇3508,380KV。好盈铂金30A电调,APC1238原装浆。6S5200mah电池,两轴云台局限于挂狗! ...

留空时间有15分钟吗?

网友:
680pro总体上来说不错的,就是pro版安装起来麻烦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留空时间有15分钟吗?

我的六轴留空只有13分钟,可能电池品牌不好吧。

网友:
一般680感度多少呀

网友(2015-07-22):
飞越680机架用户乱入,现在用的是飞越680PRO,第一个架子是680,炸废了

DJI Naza M V2  恒力4822 KV390  1238桨  6S 5200电池

目前是挂狗3+  大疆H3-2D云台

网友(2015-12-12):
出680Pro机架

网友D:
飞越650,郎宇4108,480kv,6s5200,飞越1355桨,悬停16分钟。上云台要10000电池。才能达到作业时间。

网友(2016-03-15):
组装极其反人类,检修必须拆掉上下中心板,一拆飞机就彻底散架,一定要上的话建议升级加长机臂(飞越TB店直接就有售,就是需要自己打孔)上4112电机1555桨,另购或者自己设计一个下挂板,把除GPS之外的所有设备都挂到下面,即从上到下分别为PCB分电中心板——碳纤中心板——自制下挂板(设备板,用铝柱或者随便你喜欢什么挂到碳纤中心板上)——挂载杆——云台和电池,原厂机臂用来做脚架。
我没有升级机臂的版本用3508电池1238碳纤桨5700mA电池加2D云台也就飞个12、3分钟。

网友:
我是飞越 680 PRO,机架PIXHAWK飞控,朗宇 4108电机 。 总体感觉机架偏软,精度不理想,机臂高低有轻微不一致,朗宇电机也并不像传说中那样平顺,飞行起来垂直方向震动很大,基本是40-60(前一个品牌电机是 30-50)之间,正常应该是10-20之间。基本不敢做大幅度机动,前几天2级风左右飞Clip 1值就达到了1600,目前已经停飞。正考虑有没有更好的700级别六轴。

网友:
大疆e800动力套不带电调,续航,平衡很好就是略贵…但还是值得…电机kv越低桨越大,就越省电续航越长…

网友E(2016-05-18):
引用 网友A:
好吧,不过大机没太有合适的飞控,悟空往上的都太贵了,开源的没有性能很好的。

是的  所以小机器玩玩就好了   lite很稳定的  我550挂微单一两百个起落了都没问题

网友:
飞越680非常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飞越650,郎宇4108,480kv,6s5200,飞越1355桨,悬停16分钟。上云台要10000电池。才能达到作业时间。

650 1555的桨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是的  所以小机器玩玩就好了   lite很稳定的  我550挂微单一两百个起落了都没问题

四轴?微单能行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四轴?微单能行么?

可以的 一两百起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