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各位模友一个有关于发动机熄火开关的问题,求指教

楼主(2015-05-26):
我用os55甲醇机,但是14sg遥控的熄火开关怎么设置都是反向的,索性不设了,,就想问问大家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好方法或好东西能让飞机降下来后熄火,因为我的发动机怠速比较高,,总不能降下来后追着飞机跑啊,求模友指教

网友A:
FUTABA的设备,熄火开关很容易设置的。屏幕上两个箭头,熄火位置一个,怠速位置一个,设定一个开关,熄火箭头比怠速箭头更低就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FUTABA的设备,熄火开关很容易设置的。屏幕上两个箭头,熄火位置一个,怠速位置一个,设定一个开关,熄 ...

能留个qq吗

网友B:
14SG这么强大的控设个熄火开关是小儿科,熄火设置里方向反一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4SG这么强大的控设个熄火开关是小儿科,熄火设置里方向反一下就好了

是可以反向,,,反过来熄火开关就正了,,但是推油门舵机就没有反应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可以反向,,,反过来熄火开关就正了,,但是推油门舵机就没有反应了

熄火开关打开后推油门是没反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熄火开关打开后推油门是没反应的!!

对的,,,然后熄火开关反向的话油门一切正常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的,,,然后熄火开关反向的话油门一切正常

- -!!!熄火开关打开油门就是没反应的,有反应就不叫熄火开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 -!!!熄火开关打开油门就是没反应的,有反应就不叫熄火开关了。。。。。。。。。。

不是,,你没听懂我的意思,我说的是熄火开关打开(就是风门关死的时候),这个时候油门时好的,熄火开关没关(分门在怠速位置的时候),油门舵机没有反应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你没听懂我的意思,我说的是熄火开关打开(就是风门关死的时候),这个时候油门时好的,熄火开关 ...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完全设置错误。。。你说的前面的情况是正常油门。。后面的情况才正是熄火的时候,此情况下动一下那个百分比数就可以控制熄火后油门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