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12Z 非正常断电关机后出现与2.4G高频头不适配的问题请模友帮忙,跪谢了!!!

楼主(2015-05-26):
futaba 12Z 非正常断电关机后出现与2.4G高频头不适配的问题,查阅说明书发现是如下问题

楼主:
估计是掉电导致的code丢失,不知道如何才能找回丢失的code。请各位模友帮忙。

网友A:
说明书里已经说了出现这个问题建议联系FUTABA客服中心。说明书上应该有联系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书里已经说了出现这个问题建议联系FUTABA客服中心。说明书上应该有联系方式

联系售后就得返厂,希望有人能解决不用返厂,返厂太麻烦了。

网友:
装上PCM的高频头试试。

网友:
張電池取出,幾分鐘後裝回再開機試試.

网友:
估计保存的数据丢失了。。。。可以根据发射模块以及使用的接收机型号尝试重新检查或设置一遍。。
从LINKAGE MENU进入FREQUENCY,frequency setting,modulation mode setting,receiver ID code setting菜单。可以重新设定频道、频点,并重新选择高频头模组是PCM-G3/PCM1024/PPM中的哪一种,同时设定接收机ID码。

网友B:
看样子是区码参数丢失,两种可能,1是12Z的系统区码出错了,2是高频头里的区码出错了,如果是1,可以进12Z工程模式重新修改一下region参数即可,如果是2,我就暂时不清楚了,以前的PCM版高频头有EEPROM的区码修改方法,但是2.4G高频头不知道是否可用相同方法修复

最简单的方法是借一个正常的2.4G高频头直接换上试试,马上就能知道哪个部分出问题了,再针对故障进行修复

如果动手能力较弱,联系北 京双叶维修一下应该还是没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是区码参数丢失,两种可能,1是12Z的系统区码出错了,2是高频头里的区码出错了,如果是1,可以进 ...

将12Z的2.4G高频头装到12FG上能正常使用,将12FG上正常使用的2.4G高频头装到12Z上出现同样的故障。判断是12Z的系统出现的问题。现在正研究进工程模式恢复损坏的code。已经联系过北 京双叶,售后以不是双叶行货为由拒绝提供技术支持。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将12Z的2.4G高频头装到12FG上能正常使用,将12FG上正常使用的2.4G高频头装到12Z上出现同样的故障。判断是 ...

再刷一次固件 看行不行,12z貌似固件能升不能降级,工程模式得旧固件才行,你是怎样掉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是区码参数丢失,两种可能,1是12Z的系统区码出错了,2是高频头里的区码出错了,如果是1,可以进 ...

进入工程模式后 显示丢失区域,也不能更改。不知道正常是什么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再刷一次固件 看行不行,12z貌似固件能升不能降级,工程模式得旧固件才行,你是怎样掉电的?

这个控老费电了,刚弄快新电池,想测下控的工作电流,结果手一抖,控还没完全关机就掉电了。再开开就这样了。真让人无语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控老费电了,刚弄快新电池,想测下控的工作电流,结果手一抖,控还没完全关机就掉电了。再开开就这样 ...

这个控我换过2600ma电芯,长开可撑4个小时多,不费电呵,看你个是美版的,我个是亚洲版,买了8fg 换14sg,12z已很多年没用过了,这个控g3时很多人改的都是高频头,改全频,小见改控的区域码

网友B:
第一个图,4:TX INIT,你试试选到第二行,修改成任何其他国家,然后关机,重新开机,再选回AMERICA,再关机,再去掉卡重新开机,能恢复正常吗?

网友:
試試重裝 Software 1.7.1 ,應該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图,4:TX INIT,你试试选到第二行,修改成任何其他国家,然后关机,重新开机,再选回AMERICA,再关机 ...

试过了,问题应该不是出在区域那块,是出在第二第三图里面那个 MISS AREA上,准备借个PCM高频头试试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过了,问题应该不是出在区域那块,是出在第二第三图里面那个 MISS AREA上,准备借个PCM高频头试试看看 ...

图二和图三仅可以查看、激活测试,并不能进行区码设置,区码设置只有在图一,或者你试试刷12Z系统固件,不过这个应该不能解决问题
图二正常时是这样的:

拿掉高频头以后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过了,问题应该不是出在区域那块,是出在第二第三图里面那个 MISS AREA上,准备借个PCM高频头试试看看 ...

刚刚进了RX设置

正常是这样的

在BAND项改成36M就变成MISS BAND

再改回2.4G就恢复正常

改完关机就行

网友:
哦,对了,还有一个情况你可以试试,不修改任何参数,直接在菜单里换另一个已有模型,看看是否正常?

网友C:
12z怎样进工程模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12z怎样进工程模式?

12z工程模式进入方法:
首先创建三个文本文件, 文件名和内容如下:(注意内容要完全一样,复制粘贴即可)

1) T12ZSETRX.ini
Execute T12Z Setting Rx Program

2) T12ZTESTLIGHT.ini
Execute T12Z Reduced Test

3) T12ZTEST.ini
Execute T12Z Test Program

创建好的文本文件根据测试需要,分别复制或同时复制到CF卡根目录下就可以进不同的工程模式。

单独使用T12ZTEST.ini, 开机进入工程菜

同时使用T12ZTEST.ini, T12ZSETRX.ini, 启动进入发射参数设置

单独使用T12TESTLIGHT.ini,启动进入精简测试菜单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z工程模式进入方法:
首先创建三个文本文件, 文件名和内容如下:(注意内容要完全一样,复制粘贴即可)
...

这样还不受固件版本限制,不错,谢谢

网友D(2016-01-08):
引用 网友B:
12z工程模式进入方法:
首先创建三个文本文件, 文件名和内容如下:(注意内容要完全一样,复制粘贴即可)
...

你好, 请问你用的是1.7.1的固件吗? 我现在还在用1.6.1的固件, 因为机器和72mhz模块是欧版, tm-14是日版, 需要进工程模式改区域, 不知道1.7.1固件是否还有改区域的选项了:? 一直因为这个不敢升级。 。。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好, 请问你用的是1.7.1的固件吗? 我现在还在用1.6.1的固件, 因为机器和72mhz模块是欧版, tm-14是日 ...

是最新版本下测试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是最新版本下测试的

多谢多谢。 帮了大忙了。 刚刚升级了1.7.1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最新版本下测试的

问一下,12Z的固件在哪下载?还有刷高版本的固件后,还能不能再刷低版本的?
先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多谢多谢。 帮了大忙了。 刚刚升级了1.7.1

问一下,12Z的固件在哪下载?还有刷高版本的固件后,还能不能再刷低版本的?
先谢谢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问一下,12Z的固件在哪下载?还有刷高版本的固件后,还能不能再刷低版本的?
先谢谢了!

http://www.futabarc.com/software-updates.html 这里有。 升级了高版本的,没有必要刷低版本的。 功能一个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D:
http://www.futabarc.com/software-updates.html 这里有。 升级了高版本的,没有必要刷低版本的。 功能一 ...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F(2016-05-16):
12fg有没有办法刷区域码啊,现在用不了tm14

楼主:
引用 网友F:
12fg有没有办法刷区域码啊,现在用不了tm14

我也不知道,你查查12fh怎么进入工程模式。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也不知道,你查查12fh怎么进入工程模式。

除了进工程模式,现在是3.0系统

网友C:
引用 网友F:
除了进工程模式,现在是3.0系统

12FG进工程模式 , 网上找的 , 可参考看看

剛剛仔細看..修正說法教學..注意要購買SD卡請購入一般舊款SD卡 不是新版後面還有加上SDHC卡..一般SD卡只支援到2G

插入你的SD 1G 或是2G記憶卡插12FG .用12FG格式化功能將卡格式化好.開一組新的模型寫入到SD卡..此時會產生一個文件在SD卡上Tinyfs.img.然後再將SD卡插上電腦上..用16進位軟體去編輯修改Tinyfs.img文件..修改位子如下
Tinyfs.img 檔案為隱藏文件請特別注意

00200 : 請將03修改為23
02200 : 請將00修改為02
06480 : 請將此區段修改為 00 00 1F 77 93 D9 00 00 00 00 00 13 00 01 00 00
82A00 : 請將此區段修改為 54 31 32 46 47 20 54 45 53 54 28 4e 4f 52 45 53
82A10 : 45 54 29 字體區段會出現 T12FG TEST(NORESET) 這行字體

如果不是82A00 區段16進位碼不是 54 00 31 00 32 00 46 00 47  請搜索此碼..再將他修改成為 54 31 32 46 47 20 54 45 53 54 28 4e 4f 52 45 53  45 54 29 字體區段會出現 T12FG TEST(NORESET) 這行字體  這段區段.每張記憶卡大小不同產生的區段也不同..請特別注意

輸入字體區碼段如果修改別的還有其他公用

  • 'T12FG TEST(NORESET)' - 顯示所有選單功能.工程模式
  • 'T12FG TEST(LIMIT )' - Shows only a sub-set of service menus, with limited editing possibilities. E.g. Cannot change the product id, band, area...
  • 'T12FG TEST(RESET )' - Hard reset of the TX. All memory is cleared, total power on time is reset, product id is cleared, stick calibration is reset...
  • 'FX-30 TEST(RESET )' - I don't have FX-30, so I never tried it. Don't know what it does.
  • 'T12FG TEST(NOEDIT )' - Shows all service menues, but prevents any changes. Includes an RF test screen.
  • 'T12FG SCREEN SHOT ' - A screen shot of TX can be made with SW-H. Screen shots are stored on SD card and can be extracted with ffs.exe tool.

修改好之後再將SD卡裝回12FG即可開啟工程模式..

更新:感謝WATER 飛友測試證實..只有第四個地方修改的82A00區段..因記憶卡大小不同.所產生的文件16進位區碼 54 00 31 00 32 00 46 00 47 區段位子不同

[ 本帖最後由 sson0457 於 2010-6-15 23:20 編輯 ]

网友:
引用 网友C:
12FG进工程模式 , 网上找的 , 可参考看看

真的吗?有详细资料吗?拜托您了

网友C:
原文...
http://www.helifreak.com/showthread.php?t=217886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文...
http://www.helifreak.com/showthread.php?t=217886

12fg V3,0固件也可以用?

网友G(2021-07-06):
我的T12za也是在2.4g那裡沒有發射 接收R6208sb 無法對頻 哪位能登出怎麼進入工廠模式 校正過程

网友G:
要改area到別的國家的區域碼 要在那裡找

网友(2021-08-23):
引用 网友G:
我的T12za也是在2.4g那裡沒有發射 接收R6208sb 無法對頻 哪位能登出怎麼進入工廠模式 校正過程

进入工程模式就是在cf卡上设置一个ini文件,前面有介绍。进入后可以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