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450十字盘下面三拉杆长度

楼主(2015-05-26):
请问各位老鸟:飞超450十字盘下三根拉杆长度是多少?我在装飞越450时,负螺距,是8.5,正螺距是14.5,请问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我俩球头间距34毫米!这个不一定!你在摇杆中间位置,大浆是0螺距就行

网友B:
这个无需一定之规。只要在所有3只斜盘舵机居中位置的时候得到0°螺距就OK了。

网友C:
机身不同,十字盘不同,这个没有定数。只有舵机比水平,0螺距,混空比水平,十字盘中间这几点符合就行了。

网友D:
舵机臂水平,向位臂水平(FBL),大桨0度~

网友:
好新的问题啊

网友E:
一般说明书里都有,但是那只是建议值,按自己习惯来也可,只要十字盘能平,螺距能归零,各个拉杆不濒临脱开就行

网友F:
看来只有6楼说到了要点,很多新手对这斜盘舵机拉杆长度有迷惑。其实我个人感觉确定拉杆长度的标准,应该是当三个斜盘舵机臂都在中立点位置且基本90°水平后,拉杆的长度应对应相位臂(相位臂成90°角)这个时候才是拉杆最准确的长度。至于大桨的度数,在满足上述要求后先调0螺距(螺距中立点时调)0螺距调好后,在根据需要调+-螺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