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看看这是什么马达

楼主(2015-05-26):
外径18毫米,我得配多大的电调和浆打算用cc3dmini
上边标的1818。为什么外转子是18毫米

楼主:
当时收的时候没注意,回来发现这么小

网友:
1818是电机的型号
第一个18是代表电机直径是18mm
第二个18是代表电机转子高度是18mm
所以就是1818
还有的4006    1804   2206  2212
等等都是一样的后面的kv值就是代表多少转每一伏每分钟
好像是这样

网友A:
有些电机是以定子尺寸来标注的 有些是以电机外壳尺寸来标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电机是以定子尺寸来标注的 有些是以电机外壳尺寸来标注的

用多大的电调合适

网友:
10或者12A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