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iMX评测室]开箱+装机贴:零度探索者 视觉版(XPLORER V)无人机

楼主(2015-05-26):
5iMX网站原创,禁止转载!

装机说明在9楼

APP及试飞评测贴制作中,火速奉上!

先来一张全家福,是不是很震撼。开箱的整体感受是零度这款机器工业设计和制造水准可以得99分,几乎挑不出什么毛病,很多细节设计让人佩服。单从这一点出发,零度探索者可以秒杀大疆精灵3,无论是外形、质感、人性化设计和做工。不过精灵3毕竟是精灵3,技术上领先零度,只是零度价格便宜,这款只带三轴增稳云台和1080P高清相机的探索者V版,整机只要3999元。来看细节开箱照吧。

外包装箱,SF快递送来的。

去掉快递箱,露出本尊。惊讶这个包装箱的体积只有精灵3包装箱的一半大小,厚度很薄。

正式名称为“探索者 视觉版”

即将被掀起的“盖头”,层层包装,活做的还是挺细的

掀开盖头,探索者 视觉版的庐山真面目开始显现。四个三角形箱体里装着不同的配件,结构非常紧凑。开始佩服零度的工业设计。

打开第一个小盒子:装着两副(8支)桨、固定帽、防射桨扣、云台减震球、拆机工具和吊带等

零件都非常精致,而且很好区分

包装盒二:动力电池充电器、插头转接头等

充电器参数

5200mah/11.1v 动力电池,除了电源触电外还有数据触电,应该也是有加密过,不可采用第三方电池。

电池充电底座外形很赞,USB接口是用来给遥控器充电的。

电池插上充电座以后的样子

电池、电池底座合体效果

包装盒三:右为云台、摄影机一体化模块,左为信号中继器(装在遥控器后方,无缝贴合)

摄像头镜头保护盖有点意思,采用磁力贴合设计(类似苹果Macbook充电接口)

注意云台上方的6个触电,云台供电和信号都通过这6个触电。

自带8GB C10 TF卡

遥控器包装

拆开后遥控器表面有贴心的用户指引卡片,新手福音~

不得不说,XPLORER V的遥控器整体较为纤细,类肤材质加流线型设计带来不错的贴合感。

背部有隆起,符合人体工学,握持感很好。

打开遥控器后面的电源,前面有4个指示灯亮起,分别是遥控器wifi信号、无人机状态、GPS信号和遥控器电源信号。

机身,像不像一个回旋镖?霸气外露!

电机分为银色和黑色,转向不同,对应不同的浆,方便玩家确认。

探索者的新LOGO——XIRO,同时也是APP的名字

四个角都有指示灯,便于夜航和了解无人机状态

底部采用模块化设计,预留有电池接口和外挂接口(云台是外挂件之一)

电池接口,以及LOCK机关

机身四角电机下方为LED灯

底部支架立起效果,需要手动调节。收起之后可节约空间,方便收纳。

开箱完毕,装机说明在9楼

APP及试飞评测贴制作中,火速奉上!

网友:
沙发!等详细实测!~

网友:
來一下試飛報告吧!

网友:
文字呢?怎么不说下试飞体验啊

网友:
精致啊 P3和这个比不了啊  =看飞行测试

网友:
3999带相机和wifi中继真心不错了,看看精灵2的价格就知道了。精灵3就是多个非球面镜片和标清图传就多2000不值得。关键是这货是模块化设计,精灵3集成度太高了,纯粹是赚后期维修的钱

楼主:
首先将中继器装在遥控器后部,卡扣式安装十分简便。(中继器是遥控与手机之间的枢纽,负责将天线接收到的图传信号通过Wifi传输到手机)

将手机支架拉出(需要稍微用力些),直到拉不出来为止,可以看见底部有个万向轮。
手机支架抚养程度可微调,阻尼感较强,对手机有较好的支撑。

打开位于背面底部的开关后,正面指示灯会亮起,同时遥控器会有300ms左右的震动反馈。

将机身倒置,按照卡位安装云台模块(云台支持免工具快速拆装)

安装之前可以查看一下智能电池的电量(按一下小按钮,这个电池做得真心精致,有一种黑科技的感觉)

装上智能电池后,记得将锁定卡扣拉上以保证电池安装的稳固(感觉像手Q上的保险开关)

云台模块、智能电池安装后效果

接下来是桨的安装,在形状上,Xplorer V的桨长得跟精灵3的桨如出一辙
实际使用中,将精灵3的桨装到Xplorer的身上也是毫无问题的!

桨的固定依靠螺母,按指示锁紧即可

附赠的专用小扳手

这个小东西原来是螺母的卡扣,意在防止锁桨螺母松动

螺母装上扣具之后的效果,扣具有助于防止“射桨”情况的发生。
为什么不采用大疆那种自旋进免工具快拆桨呢?答案是那是大疆的专利,所以...
不排除第三方会推出适用于Xplorer的自旋进免工具快拆桨(如果你有精灵3的桨,不妨直接试试)

四个桨全部装上效果

左上角那个如墨镜一样的是官方附赠的减光镜,适合在强光环境下使用,右边为普通情况下使用的软质镜头前端,两者都可配合镜头盖使用。

日常使用时可以磁力吸附在摄像头上,起到保护摄像机及美观作用

相机倒是不需要安装,大家只需把镜头盖取下就可以了,镜头盖采用磁力吸附式设计

脚架的橡胶材质保护头,这个很容易理解,起到减震作用

把脚架撑开,“内八字”的小V就装好了,随时可以起飞

有网友表示不解,为什么Xplorer V的脚架是“内八字”设计?这会不会不稳当?
其实,如果从机器的安全角度考虑,这个内八字是有一定好处的,假设飞行过程中坠机了,先着地的脚架通常是先着地,由于是“内八字”,因此先着地的脚架可能会因为受力过大而断裂。
是的,断裂!可是这有什么好处呢?其实在断裂的过程中脚架起到了一个缓冲、吸能的作用,无形之中保护了机翼和图传等模块少受伤害。(突然觉得有一种舍己救人、壮士断腕的豪情在里面...醉了)
换个脚架才多少钱?So easy,难怪发布会上零度官方底气十足地推出48小时快修服务,模块化设计的优势在此时体现出来了。哪个小区域坏了就换哪里,尽量不波及内部重要部件。

怎么样,是不是很酷?

网友:
期待试飞评测啊!期待期待!超级期待!

网友:
期待测试视频原片

网友:
APP,,,,APP,,,,我要看APP!!!!!!!

网友:
看起来相当精致,个人很喜欢这个外形

网友A:
APP到哪里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P到哪里下载???

APP今天我试了扫描说明书二维码、APP store搜(貌似未上线)、官网点击下载链接等,都无法下载。你也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APP今天我试了扫描说明书二维码、APP store搜(貌似未上线)、官网点击下载链接等,都无法下载。你也是? ...

也是,官网APP链接也没下载

网友:
其实,APP才是和DJI竞争的看点!!!!!!

所以,一切都看APP,,我相信雷柏做这个个硬件是小菜!!!

APP呀APP

网友:
视频啊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