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浪者的电机安装

楼主(2015-05-26):
    我的冲浪者电机安装上去就有点角度,不知道行不行,各位大神看看,如果不行的话我好改进
我感觉是不是从前面看向左角度有点大

网友A:
起码偏角方向是对的,具体是否合适要飞过才知道,不过个人感觉泡沫机对这个要求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起码偏角方向是对的,具体是否合适要飞过才知道,不过个人感觉泡沫机对这个要求不高

因为电机座是自己加工的,所以不知道能不能用

网友:
可以不用偏角吧。

网友:
问题不大吧,试一下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电机座是自己加工的,所以不知道能不能用

我的话电机座意识一下角度,上天修一点舵就问题不大了

网友:
放心飞吧

网友:
潜水冒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