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一架qav250,摸索中慢装成功。

楼主(2015-05-26):
历经大约5个晚上,终于试飞成功。

楼主:
不好意思,上图不熟,稍等

网友:
速度上图啊,,让我看看 是不是与众不同

网友:
这图片屌

楼主:
伸展模式

楼主:
折叠模式

楼主:
展开后底部一

楼主:
折叠后底郭情况,

楼主:
加灯光不是为了烧包,主要是本新手,对于起飞后的头尾判断实在是反应迟钝,有了灯光提示就好些,最终的效果是:前2旋翼下为红色,后2旋翼下为绿色,头部为红色,在摄像头下面,尾部为蓝色。

网友A:
有图传还用灯光分变方向吗

楼主:
整体配置如下:
1,全碳纤qav250折叠机架
2,银燕2204电机,银燕12a电调
3,mini的cc3d飞控。
4。sony的700线ccd摄像头
5。ts8532图传200mw
6。乐迪6通道接受,
7.乐迪at9控
8。2200mah的3s电池
9。微型led灯贴片红绿各2片,红蓝滴胶led灯带2条,热缩管,尼龙螺丝等一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图传还用灯光分变方向吗

哥。我是新手呀,直接fpv好像不行,先练练感觉,呵呵

楼主:
整机起飞总重量540克左右,续航没测,至于稳定性,感觉还行,在屋里试了一下,能控制在1平米的范围内悬停,至于问题目前感觉悬停过程中貌似有一点抖动,不知是什么原因,请前辈指导,是不是姿态的感度设置参数不合适,关于参数只修改了遥控的感度,其他都是cc3d中qav250默认参数,总统感觉不错,之前买过一架同样的机架但控是哈伯森301一体控,手感较差,被一个哥们飞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整体配置如下:
1,全碳纤qav250折叠机架
2,银燕2204电机,银燕12a电调

请问:多少米?

网友:
我也在摸索中…求教程或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多少米?
机架套件等零件799元,摄像头图传202元,乐迪at9控599元,鹰眼锐视DRV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