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49 飞翼 还未首飞

楼主(2015-05-26):
                连续做了3天的飞翼   不过是下了班做。没有完完整整做了3天,但是问题来了,很发愁的就是重心,只知道大概在哪个位置,电池用的4s  2200!   计划是用两块,但感觉会头重是不是。还有5200 3s的  也有4s的   本来用3s就行,没有合适的电机,用的是朗宇2216  800kv  的电机!怕3s 力量不够!    希望大家说说意见什么电池合适,  怕重心调不好会炸鸡!希望大家给点意见!

这是用软件测量的重心

这是用软件测量的重心

网友A:
楼主当老师的?   之前没飞过固定翼?

网友B:
一块4s够了,你头上不是还有狗么,中心在大概在电池仓靠电机侧的边附近

网友B:
重心,手机还编辑不了帖子

网友C:
我现在也很纠结三角翼重心的问题,就你这块宝地。问一个很低级的问题,图中的计算程序中,R值是怎么量的?包含活动翼片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也很纠结三角翼重心的问题,就你这块宝地。问一个很低级的问题,图中的计算程序中,R值是怎么量 ...

不要算翼刀,只看主体

网友D:
楼主用中心计算器没问题的,就那么用,比较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要算翼刀,只看主体

谢谢你的回复,有学到了一点宝贵的东西,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块4s够了,你头上不是还有狗么,中心在大概在电池仓靠电机侧的边附近

今天下午,去首飞了!手抛两次没有飞起来,是电机动力不够! 得换大电机,但我也测试了重心,机头两块4s  2200!重心正好!飞得很稳,就是动力不够,飞起来太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当老师的?   之前没飞过固定翼?

嗯嗯,是的!电子老师  。  以前飞过飞翼!但是老是没有吧飞翼飞出感觉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也很纠结三角翼重心的问题,就你这块宝地。问一个很低级的问题,图中的计算程序中,R值是怎么量 ...

呵呵,我这宝地怎么了,什么叫问了个低级的问题?r值是图纸上有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用中心计算器没问题的,就那么用,比较准

你经常这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心,手机还编辑不了帖子

什么
意思?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今天下午,去首飞了!手抛两次没有飞起来,是电机动力不够! 得换大电机,但我也测试了重心,机头两块4s  ...

那是,光两块4s电池就500g了。整机超800g,2216带起来就吃力了;这种fpv的飞翼我也做过,布局优化一下一块3s2200都可以把重心调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经常这么用?

用过,算出来的重心比卖家推荐重心靠前1cm,但都是可以飞的重心。如果不是载重很大的话没有问题的。首飞之后根据飞行效果调整。
关键是测量长度和重心一定要尽量准确,飞翼对重心极度敏感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下午,去首飞了!手抛两次没有飞起来,是电机动力不够! 得换大电机,但我也测试了重心,机头两块4s  ...

动力不足很难手抛。。。确实。还有就是重心尽量测的精确一些,如果动力足的情况下还是难转弯,就要往后移动重心了,每次移动3mm最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我这宝地怎么了,什么叫问了个低级的问题?r值是图纸上有写的!

你看,我是说正好我也是想问有关重心的问题,就借着这你这块宝地,问一个我认为大家都知道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应该属于很低级的问题,再者人谦虚、低调一点(指我自己)也要受到质疑。我没说你那图上的重心问题,我想问的是不管是以前还是以后,关于三角翼重心计算的问题,你想多了!火药味很重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是,光两块4s电池就500g了。整机超800g,2216带起来就吃力了;这种fpv的飞翼我也做过,布局优化一下一 ...

不打算用3s的  计划换个电机吧! 看看找个大点的电机,要不3s  2200的电池这么重的飞机肯定续航太短!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过,算出来的重心比卖家推荐重心靠前1cm,但都是可以飞的重心。如果不是载重很大的话没有问题的。首飞 ...

是是!  飞翼的重心真难调  不过我两块电池正好能平飞,就是动力不足,  一块也能飞就是头轻,调微调平飞后一加油会自己抬头。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是!  飞翼的重心真难调  不过我两块电池正好能平飞,就是动力不足,  一块也能飞就是头轻,调微调平飞 ...

说明你这个飞机后面比较轻,比较容易压住头。我最近在飞瑞风1.42飞翼,4S 5000 + 摄像头才能压住头。

你这个飞机翼型和设计都挺不错的,可以4S 2200休闲飞,也可以加大电池长时间飞,挺好的。

如果加电池肯定要换成2814了,2814 KV900,10x6~11x6,4S力量非常大,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明你这个飞机后面比较轻,比较容易压住头。我最近在飞瑞风1.42飞翼,4S 5000 + 摄像头才能压住头。

...

是啊! 我感觉这个机型还是很不错的,那个换个你那个电机啊!  2216   800kv  12寸桨动力不够!   半油也能平飞  还是有点力量不够 全油的话,下来电机太烫!  那个我看看你的飞机啊!  参考参考你的!  因为我4s  2200 也有   4s5300也有!

网友E:
重了么,老外用的是d板,比较轻,你可以把粘面的膜撕掉,最好用希一点的泡沫脚,涂的均匀,别用热熔胶,机头再用砂纸打膜下,回头给楼主一个重心计算网站。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重了么,老外用的是d板,比较轻,你可以把粘面的膜撕掉,最好用希一点的泡沫脚,涂的均匀,别用热熔胶,机 ...

好的 !   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啊! 我感觉这个机型还是很不错的,那个换个你那个电机啊!  2216   800kv  12寸桨动力不够!   半油也 ...

4S 2200就行了,2814 KV900,10x6~10x7的桨刚好。推重比明显过1了
4S 5300还是同样的配法,但是飞起来会比较笨重,一般FPV才配这么大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D:
4S 2200就行了,2814 KV900,10x6~10x7的桨刚好。推重比明显过1了
4S 5300还是同样的配法,但是飞起来会 ...

恩恩!  明白了! 谢谢啊!

网友(2015-12-31):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也很纠结三角翼重心的问题,就你这块宝地。问一个很低级的问题,图中的计算程序中,R值是怎么量 ...

不含

网友:
飞翼太重了,不好飞
Z84好飞

网友:
这翼形不适合fpv

网友:
平均空气动力弦长1/3处

网友F:
kt板的 不错!个人喜欢飞翼,最近看上前拉的飞翼了,有空折腾个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