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玩具船的问题,不起滑给位给看看哪里的问题

楼主(2015-05-26):
看到虾哥改的玩具船觉得不错也装了条,电池的位置从中间移到后面没什么大起色,马达转速上去声音响,水花不大像被什么拖住一样,电池移动到前面好像好点,一开始出去蛮快,但前进个10几米还是不起滑,花牌2221 桨是铜的435 电池自己组的3S 3600ma  出轴长是70  离V底5mm 左右

网友:
这就是光要配置和数据而不懂得调试的结果。很多模友来问配置和数据。我都给了。但装调得好不好看个人技术了。

楼主:
只有一点点试,相信当初你也是这样来的,调重心再试下明天

网友:
看到船和电机的比例感觉是不是电机小了呢······换个36级的电机试试··

楼主:
36级别的怕船底受不了,前段时间用这电机跑速度还可以就是被我调整了下不对经了

网友:
换个铝桨试试,434左右的。

楼主:
我现在在想船跑起来船头老高,是不是可以吧电池电调都向前移压住船头,今天下雨没办法去试只能想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36级别的怕船底受不了,前段时间用这电机跑速度还可以就是被我调整了下不对经了

仔细的看了下你的帖子,我的船和你的一样,我给点个人意见,你说当初速度蛮快的,被你调整坏了,第一:出轴离底5MM是很低,但是是否和船底接近平行,第二:电池靠尾部就不起滑,移动到前面会好点,说明电机的动力不足以带动这条船,确实外转子电机的KV值小了点,你觉得36的电机船壳扛不住,那就试试用2858或者2860的电机,3000KV以上,起滑和速度都会上去很多,价格方面也是可以接受的,就是电调方面能不能扛得住,以上纯属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楼主:
听了各位的见解,回家拆了轴重装,3点一线,之前离线还有1.8到2mm距离,电池左后方,电调电机右前方,铜桨435换436PC桨,油门随便一点就起滑终于达到预想的速度,之前的轴高了桨打的都是空泡,这下力全用在推船上面了,第二天高兴地去附近湖里爽了下,最后块电池没注意距离油门收晚了冲到岸上,桨掉了一边,还好有只434,又来了,右转跑不动没撒水花又空泡,又被东西拖住,左转又起滑,仔细观察那就是左边轻,桨的扭力导致左轻右重,电调换了个位置还是不行,果断换上438虽然很爆有时跑不太快船会飞出水面,感觉是不错但知道这样电机和电调倒霉打开一看外面的热缩管都有点融化回家想想可能是桨的问题,只能TB买436的桨,船这玩意水真的很深啊,只能等36的桨换上再试下,34 35 反扭力扭不过来,38太厉害,看来只有36桨适合我这船了,最后感谢各位提出宝贵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