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自己做了架1.1米的上单翼电路怎么接

楼主(2015-05-26):
做了架1.1米的上单翼电路怎么接,朗宇2216,KV880,好盈天行者40A电调,2200MAH11.1伏40C电池,银燕AS08MA8\9克舵机,外加华等科尔DEVO\RX1002接收器。请问前辈们线怎样接法。最好详细一点,谢谢

网友:
副翼几个舵机,有方向舵么

网友A:
副翼两个舵机加Y线一个通道,升降舵一个通道,方向舵一个通道, 电调一通道。有没有襟翼?有就加一个通道。有没有电动起落架?有就加一个通道。应该可以了吧?

网友:
先睡觉了

网友:
3楼说得很清楚了,若还不明白就得先多潜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副翼两个舵机加Y线一个通道,升降舵一个通道,方向舵一个通道, 电调一通道。有没有襟翼?有就加一个通道。 ...

3s电池是直接通接收器吗,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3s电池是直接通接收器吗,谢谢

电调接到接收的油门通道给接收上电,如果控刷过,对2舵机的副翼,y线都可以省掉

网友B:
路过看高手指导。通常情况下,1通道是副翼,3通道是油门!我就知道这么多。我也是菜鸟。

网友:
rx1002上面都标好了,对着接就行,注意舵机三根线黑线朝外圈方向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3s电池是直接通接收器吗,谢谢

电池接电调再接入接收油门通道。我的控油门通道是第三通道。我也是新手。不知别的控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接电调再接入接收油门通道。我的控油门通道是第三通道。我也是新手。不知别的控的情况。

你也是新手,但是在我面前你仍是前辈,能否上张图片看看呢,谢谢

网友:
潜水知道一切

楼主:
怎么样潜水,是不是多看看呢

网友:
恩,,找个有经验的带您也可以,,你的电机kv值是不是有点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路过看高手指导。通常情况下,1通道是副翼,3通道是油门!我就知道这么多。我也是菜鸟。

楼主用华科尔接收,华科尔是个另类,一通道是升降二通道副翼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了,我的问题已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