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固件问题

楼主(2015-05-26):
以前CC3D更新固件都没问题,到15.02版也顺利升级了。但该版本有问题,CC3D推出了15.02.01,但从这个版本开始出现CC3D不能保存,从新刷14.10没问题,可以爽飞。最近出了15.02.02,再次试了试,还是不能保存,保存提示如下图,请教这个问题增么解决,谢谢!

网友:
设置完成后。。。把电池拔掉再保存才能保存的上。

网友:
新买的CC3D都没有问题

楼主:
我没接电池,只测试CC3D保存功能,每项设置都是直接“下一步”,最后保存就是提示报警,晕死,14.10又正常。

网友:
老版Cc3d是boot3,新版是boot4,升级一下试试。

楼主:
版本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