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是降压模块会导致图像抖动?

楼主(2015-05-26):
我现在用的降压模块的鹰眼相机的 之前正负级接反过一次 结果一下子就烧了 但是还能供电 之前但是现在发现 我换电调供电 图像不抖动 我换降压模块供电 图像就开始抖动了

网友:
电源本身就是一大干扰源

网友:
换模块的滤波电容试试

网友:
两种电源有有波纹,只是模块的调制频率恰好会干扰到摄像头。
如果功率不大,可以用三端稳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