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companion9x,显示Unable to check for updates

楼主(2015-05-26):
准备刷固件,显示无法更新固件,求问大神何解?是不是要翻墙?个人理解是软件从服务器上下载固件,然后因为无法连接所以下载不了,需要翻墙?

网友A:
看下是不是防火墙禁止联网了,如果不是应该问题不大。下固件不翻墙也可以的。不行就找人帮你下了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是不是防火墙禁止联网了,如果不是应该问题不大。下固件不翻墙也可以的。不行就找人帮你下了给你。

已经通过代理找到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