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您使用第三方电调,请剪断电调连接到主控的电源线

楼主(2015-05-26):
悟空飞控说明书;如果您使用第三方电调,请剪断电调连接到主控的电源线(PMU的V-SEN 端口的电源可以为接收机和其它电子设备供电)。我用好盈铂金30A电调,意思是说电调上的火线断开?说法对吗!

网友A:
铂金30A的红线里面是空的  本来就不带供电的

网友B:
电调信号线不是三根线嘛,信号,电源和地,实际有用的信号线只需要信号和地两根线,电源线不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信号线不是三根线嘛,信号,电源和地,实际有用的信号线只需要信号和地两根线,电源线不需要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铂金30A的红线里面是空的  本来就不带供电的

我量了,没有电,表上只显现负的符号。信号线有3.1V电压。谢谢!

网友C:
沙发正解。后来的乐天系列干脆把这根线去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沙发正解。后来的乐天系列干脆把这根线去掉了。

是的,我也准备上乐天A数大一点的。

网友:
一些电调会带有供电功能   就需要剪掉  防止共同供电  存在电压差导致隐患

现在高端电调都不带供电了

网友D:
我的30A电调只保留信号线,其余两根都剪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30A电调只保留信号线,其余两根都剪掉

谢谢提醒!

网友E:
我的好盈100A的不接红线电机就报警,如果剪断还要再给电调供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好盈100A的不接红线电机就报警,如果剪断还要再给电调供电吗?

额……有些电调内部不带变压,需要外部提供5V电源,这种必须插着红线不能剪

网友E:
大哥!是需要另外加一个UBEC给电调的供电,还是要插在悟空上让悟空给电调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哥!是需要另外加一个UBEC给电调的供电,还是要插在悟空上让悟空给电调供电?

我第一次装悟空,在学习中。

网友:
我也是第一次装悟空,现在是可以解锁,调参里面电机测试不能转,掰杆电机不启动无怠速!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哥!是需要另外加一个UBEC给电调的供电,还是要插在悟空上让悟空给电调供电?

bec给电调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