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

楼主(2015-05-26):
图传和摄像头还有显示屏配置。主流的就行

网友A:
图传发射:创兴科600mw,图传接收集成一体屏中的即可(如鹰眼锐视7寸一体屏)
摄像头:700线CCD12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传发射:创兴科600mw,图传接收集成一体屏中的即可(如鹰眼锐视7寸一体屏)
摄像头:700线CCD120度
...

奥姆威的500MW的图传怎么样

网友B:
aomwey的500挺好,注意接口是内孔的,和创兴科600mw的接口好像不一样,比较过这两个的距离,差不多,但是创兴科600mw我莫名烧掉过一个。。。。。aomway的500散热面积更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奥姆威的500MW的图传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aomwey的500挺好,注意接口是内孔的,和创兴科600mw的接口好像不一样,比较过这两个的距离,差不多,但是创 ...

屏幕有推荐的没

网友:
鹰眼7寸,建议配双天线接口的,可以同时用平板天线和蘑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