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坑前最后一问

楼主(2015-05-26):
计划 入这个机子。主要就是这些。还有一些零件 绑带、扎带、3M没什么说的。有这么几个问题:1硅胶线,我计划安装4个灯,还有摄像头、发射等等,需要什么规格的了,要什么说法。
2、这个螺丝是就按照这个规格,还是需要再准备一些别的。3、柱头分单通双通,该选择哪种了。4、 (部分图片涉及价格及购买方式予以删除版主留)

楼主:
这个分电板看上去有点大,不知道买来小点的,适不适合这个机架。
最后还需要,摄像头、5.8G发射接收、显示频屏。这些个东西,还请前辈指点下哪些个性价比高的设备适合这个机子。
入这个机子,纯粹是为了学习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回事,想弄明白它。而且本人比较习惯拿上机子边鼓捣边学习,性子比较急。所以等不到继续在论坛潜水啦,叨扰各位,还请包涵!最后留下我的QQ,恳请各位不吝赐教,再次谢谢各位!

网友A:
多出点运费你就知道要买什么了,一次是买不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出点运费你就知道要买什么了,一次是买不齐的

已经做好这个准备啦!

网友:
不要用塑料螺丝螺帽,直接用铝或铜的。

网友:
几次飞行过后,设备即便没有散伙也会松松垮垮的。

网友B:
1,硅胶线,接动力电到分电板的主线最好用14或16,18有点太细了,18的通电能力没问题,但是做为主电线,会要经历上百次的插拔电池,粗点没那么容易断,除了通电调外的线,可以备些20号的细线。接图传和接收什么的没问题,接灯也没问题。
2,螺丝建议多买几种规格,机机快装好了螺丝不合适那是很悲催的。
3,就像楼上说的,尼龙柱很危险,应该用铝柱,双通更好用。
4,图片上的绑带买20CM长的,30CM对于250级别来说太长了,而且这种绑带不好剪短的。绑带是易损件,每次都用力绑电池的话,缝合的地方很容易开裂。多备几条。
5,图传发射建议先用200mw便宜的型号,一开始可能不需要飞远,而且炸掉也不会太贵。图传天线用便宜的蘑菇就行,早晚会炸烂的。等技术熟练后再换大功率图传和较好的天线。
6,多点预算给动力电池。数量太少,练习的时间就短,提高慢。而且电池是很不耐炸的
7,一家店买不齐,一次也买不齐,会要买好多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硅胶线,接动力电到分电板的主线最好用14或16,18有点太细了,18的通电能力没问题,但是做为主电线,会 ...

谢谢您这么晚了还帮我解答。

网友:
建议别用这种机架~ 是不是穿越机的? 还有穿越机不装的灯最好~  你想装前后装一个就行了~ 多了 没意思 而且重~ 机机越轻越好飞~

网友C:
图传,摄像头,灯板用24或26的硅胶线,因为太粗装不上杜邦插头,而且这三样电流不大,24或26的线径足够了。螺丝机架都是配套的,不必再买。就算差点,当地应该有专门卖螺丝的店铺,找找就行。主电源供电16的线足够了。至少我是这样做的。显示屏最好一步到位鹰眼的。没钱就买ips的高分辨率屏,不过大多都不是雪花的。图传图便宜可以创新科200mw,就是发热严重些,飞起来就好多了,风冷散热嘛。摄像头没钱sony 700线,到监控淘宝店买,别去航模店。有钱选mobius#16v2或gopro.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传,摄像头,灯板用24或26的硅胶线,因为太粗装不上杜邦插头,而且这三样电流不大,24或26的线径足够了。 ...

谢谢,学习啦

网友:
机架要换换

网友D:
碳桨完全没必要 另外这机架 老外好像都没什么人飞 换个结实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碳桨完全没必要 另外这机架 老外好像都没什么人飞 换个结实的吧

那麻烦发个链接吧,我也不懂

网友:
碳桨太奢侈了,6030的塑料奖即可,4元1对。我一般每起步20对。穿越机最费得就是桨。其他一般坏不了。另外,图传固定在机架上一定不能固定死,最好用5MM厚泡沫双面胶就行,固定死,一旦炸机,可能导致图传与天线接口断掉。

网友:
看你的桨,呵呵,能装上吗,电机是正反丝的

楼主:
跳进来了。电机换成了银燕2204,Kv2300的。备了一堆三页6045,5030.还有两页的,方便测试用。

网友E:
280机子2204马达用5寸桨小了点。看你头像飞直机,这个就很容易了,穿越看屏飞就是对尾练几次控制好油门,高度就行,电池多备几块吧8-12块合适,当然有外场充可以2-4块。爽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280机子2204马达用5寸桨小了点。看你头像飞直机,这个就很容易了,穿越看屏飞就是对尾练几次控制好油门,高 ...

首先感谢上将指导,呵呵。前面看了一个老兄的贴纸分析2204电机和1806电机用桨的效率和电流对电调的影响。好像2204用6045的桨对12安的电调有压力。我看了后都不想测试啦。乖乖的用5030的桨算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谢上将指导,呵呵。前面看了一个老兄的贴纸分析2204电机和1806电机用桨的效率和电流对电调的影响。 ...

其实电调没那么脆弱,假货另说,之前有模友6A电调满油门测试,都顶住了。CC3D油门曲线一般到90% ,所以2204+12A+6030桨问题不大。你要暴力可换15-20A电调,重量也上去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电调没那么脆弱,假货另说,之前有模友6A电调满油门测试,都顶住了。CC3D油门曲线一般到90% ,所以22 ...

我记住了,油门曲线设置个80%

网友:
引用 网友B:
1,硅胶线,接动力电到分电板的主线最好用14或16,18有点太细了,18的通电能力没问题,但是做为主电线,会 ...

有用,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