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6S 2600的电池并联 玩700能行吗,效果这么样

楼主(2015-05-26):
如题。求教

网友A:
700一般是12s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700一般是12s的吧。

是的.4块起飞一次。就是不知道能不能并联玩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4块起飞一次。就是不知道能不能并联玩

能并联就可以啊,就是不知道4块并联电池仓放不放的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并联就可以啊,就是不知道4块并联电池仓放不放的下

可以放下

网友C:
电池性能要差不多就应该可以,2对并联后再串联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性能要差不多就应该可以,2对并联后再串联

飞行时间有差距吗

网友B:
好麻烦哦,两块并联,然后还要串联,接头都要一大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麻烦哦,两块并联,然后还要串联,接头都要一大堆

麻烦不怕。就是担心能不能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行时间有差距吗

就是相当于两块5200电池串联的啊~前提是电池c数、性能要差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4块起飞一次。就是不知道能不能并联玩

4块的重量肯定要比2块5200串联的重不少。而且你这4块电池的性能最好都一样(最好都是全新),否则会很损耗电池。

网友:
理论上无问题。。。

网友:
能行!还很棒!就是电池要差不多!而且要四块,两并两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