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型材雕刻机请教,,,,,,,,,,,,

楼主(2015-05-26):
最近搞了个铝型材的雕刻机,行程有点大,丝杆达到七十多,轴承位置是不是应该粗一点外径用20的光轴坐,丝杆加工到10不知道可行不,卖的便宜一点的丝杆不知道能不能买不会有问题吧,还有步进
电机
用75的又该怎么选择二手的便宜货能不能用,联轴器就选用梅花的可以吧,驱动板哪个好用MACH3用,就这么多吧,前辈们指点指点,,,,,,。。。

网友A:
借此我也问下,加工铝材和铜材,300w的主轴点击够用了么,在节约经费的情况下,是否必须上水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