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6S 2600电池并联组成一组12S电池能玩700吗

楼主(2015-05-26):
用6S  2600电池并联组成一组12S电池能玩700吗

网友A:
可以,只是1分钟多就差不多电用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只是1分钟多就差不多电用完了。

这么可能啊?你试过?

网友A:
正常的700是两块5200的电池并联,你算算吧。另外还有重心可能要偏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的700是两块5200的电池并联,你算算吧。另外还有重心可能要偏后了。

不会的后移的,2块并联和5200的大小是一样。就是担心飞行时间缩短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4块2600,2并2串呗。听说以前的700就这么干的。。。当然,只是听说。。。

网友:
重心、飞行时间都不行吧。你都买700了还在乎那点电池钱?

网友:
应该是串联吧

网友:
并联能出12S,好厉害啊

网友B:
串起来飞没有问题,航线3-4分钟也OK,手感软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起来飞没有问题,航线3-4分钟也OK,手感软软的

呵呵,名气很高的千红。能回帖深感荣幸。以后还得多请教您呢。刚入手700.   450直接升700.一路还算顺利。就是有点小波折。凤凰120A电调是一个盲区啊。单飞很头疼。原因就是马达电调都很热,70多度,很烫手。自我感觉肯定电调没设好。但是又不懂这么设置。飞机是一套收来的。卖家说需要重新校准油门行程,第一次试飞就是油门拉到低还剩百分之二十左右飞机会加速,只有突然拉到低才会熄火。也没在意就坚持飞。本来当时手里就2组电池,感觉就是烫也就飞2组就回家了,结果有一次空中直接一股浓烟,没动力了,马达烧胡了,小炸一根支撑。然后就给我推荐了一个你的帖子。参考了你12年的一个帖子  校准了一下油门行程,然后试飞还是非常烫,发帖求助了一下,都说需要重新把电调设置一遍。买了个USB的线还没到货。我看你帖子里的设置软件都是老版本了,现在用会有什么影响吗。都是英文不会更新啊,有没有最新的讲解图文并茂以及最新版本的设置软件呢。以造福更多700新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名气很高的千红。能回帖深感荣幸。以后还得多请教您呢。刚入手700.   450直接升700.一路还算顺利。 ...

客气了,大家都是模友 正好你说的这个6S 2600串联我飞过,所以还记得

凤凰电调油门行程设置方法和市面上绝大多数电调都不同,一般的电调是记忆遥控器油门通道的最大和最小位置,凤凰电调是需要调整遥控器的End Point来适应电调内预设的最大、最小油门点,做过几次校准你就熟悉了

因你暂时没有USB设置器,所以电调原始参数和电调是否处于定速模式可能就无法确认和判断,不同模式下的遥控器油门曲线设置是完全不同的,有可能设置不正确会导致马达和电调温度偏高,不过以现在的气温和700的功率来说,70-80度也基本正常,建议给电调加个风扇效果明显

凤凰电调设置软件版本时常更新,电调固件也经常升级,功能倒是基本没有什么变化,设置方法还是差不多的(新版电调多了条定速线,我未接触过,具体就不清楚了,可以找找论坛里的帖子)

网友B:
忘记说了,凤凰电调的设置有中文界面,只是翻译很烂我个人不喜欢看,所以教程截图都是英文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忘记说了,凤凰电调的设置有中文界面,只是翻译很烂我个人不喜欢看,所以教程截图都是英文界面

非常感谢指点。今天凤凰的数据线到手了,下载了你帖子发的软件。插好之后显示不明调速器。头疼呀,我电脑现在是window7系统,不知道什么原因求助啊。能留个QQ吗。

网友B:
去官网免费下载最新的凤凰电调软件即可,我发的链接版本估计是老的一塌糊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官网免费下载最新的凤凰电调软件即可,我发的链接版本估计是老的一塌糊涂了

看了下全是英文啊。根本看不懂,怎么办啊

网友:
可以2串2并,即12S 5200.
只是接线比较麻烦。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了下全是英文啊。根本看不懂,怎么办啊

随便留个邮箱即可下载,红星的要填,其他的都不用填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随便留个邮箱即可下载,红星的要填,其他的都不用填

1311387771@qq.com  多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DOWNLOAD CASTLE LINK V3.57.24 NOW

多谢兄弟这么费心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多谢兄弟这么费心了

软件也下载好了,链接都正常,就是软件所有功能都是灰色,没有一个能点动的,什么原因,能加个QQ吗。远程一下。感激不尽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软件也下载好了,链接都正常,就是软件所有功能都是灰色,没有一个能点动的,什么原因,能加个QQ吗。远程 ...

估计你下载了最新版本的,哈哈。这个版本不认USB卡,感觉怪怪的。你可以看看台湾亚拓飞手调的800MX+凤凰的帖子。你电机是800MX吗?

网友:
还是老老实实买合适的电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