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LITE 之GPS受黑狗4的干扰,求解决办法!

楼主(2015-05-26):
两个月前入了架SKY-HERO LITTLE SPYDER 450小四轴,并配了飞越2轴云台由于云台的AV线有问题,没有接AV线,上银狗3测试飞行,一切都非常好,很满意。

前不久败家入了条黑狗4,正好厂家又重新寄了条AV线,于是组装妥当再次试飞,
问题来了,之前GPS一直非常好,自打换了黑狗4,接上AV线,GPS搜星不是一般
的慢,是非常慢,而且卫星颗数没有超过6颗,总是3或4颗,有时干脆就跳“0”了。

晚上经过反复不下于10次的试验,最终得出结论,是黑狗4连上AV线后而导致的GPS
搜星困难,不接AV线,黑狗开机没有任何影响,但只要接上AV线,黑狗一开机立马
卫星就跳“0”了。

求破解之招,老刘在此先谢过!

楼主:
以前看过哪位大侠的贴子,好像说过类似的解决办法,不知是否适合我这情况。

大侠好像是说哪里哪里接上地什么的,记不清了。。。。有种书到用时方恨少的感觉。

网友A:
GPS弄高点试试,离那条AV线近了

网友B:
请问楼主银狗3拍摄效果怎样

网友C:
咱还是买一个长GPS的支架吧,GPS靠后一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银狗3拍摄效果怎样

感觉不错啊,因为我的狗3AV端口坏了,所以才换的狗4,要不我才不换呢。
问了不少人,狗3修AV端口也要花不少钱,要不就用HDMI端口,但转换线一是贵,
二是增加重量,所以干脆换狗4了,免得折腾,狗3就留着地面拍拍,或装在穿越机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咱还是买一个长GPS的支架吧,GPS靠后一些吧

唉。。。。。我不是为了漂亮嘛,这450机架如果把GPS顶的老高不就难看了嘛!
我再想想办法吧。

网友:
AV线用同轴的方法屏蔽。

网友:
至少双绞。

网友D:
学习学习 楼主找到方法了没啊。。。。gps加高有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学习学习 楼主找到方法了没啊。。。。gps加高有没用?

GPS加高的方法不可取,否则会影响到我整个飞机的外形,正在想办法重新布线。

网友E:
这机臂和中心板连接的地方没有管夹?看着总觉得碳管螺孔处要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S弄高点试试,离那条AV线近了

你是对的,经过试验,的确是GPS离AV线太近了造成的。
不过,为了不影响飞机整体外形结构,我没有加高GPS,
只是把视频切换模块及AV连接线等由顶板转移到机腹内,
现在问题解决了,打开狗4,不再影响GPS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学习学习 楼主找到方法了没啊。。。。gps加高有没用?

经过试验,的确是GPS离AV线太近了造成的。
不过,为了不影响飞机整体外形结构,我没有加高GPS,
只是把视频切换模块及AV连接线等由顶板转移到机腹内,
现在问题解决了,打开狗4,不再影响GPS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机臂和中心板连接的地方没有管夹?看着总觉得碳管螺孔处要崩啊。。

SKY-HERO LITTLE SPYDER 450小四轴的结构非常结实,而且非常的稳定,
在与中心板连接的碳管内有一块非常结实的“连接块”,不会因为受力对碳管
及螺孔造成任何的伤害。这款飞机的优点就是非常地厚实,稳定性非常好,
当然,正是由于这个优点,飞机有些偏重,用4S/4500电池只能飞行12分钟,
起飞重量2100g(含二轴云台和狗4)。

楼主:
重新布线,视频模块及AV线由顶板转移至机腹内,问题解决,封贴!

网友:
引用 楼主:
SKY-HERO LITTLE SPYDER 450小四轴的结构非常结实,而且非常的稳定,
在与中心板连接的碳管 ...

原来如此,谢谢解答。。。

网友F:
按理说,AV线,没什么大的辐射啊。是不是你的图传干扰啊。

网友G:
其实还有个简单的,AV线外面包裹锡箔,再用透明胶带绝缘,再把锡箔接电源负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按理说,AV线,没什么大的辐射啊。是不是你的图传干扰啊。

我的图传位置在机腹下端,没有发现图传对GPS有任何的影响。
但事实却证明的确是因为AV线造成的!
只要一接AV线,只要狗4一开机立马干扰GPS,
现在重新布线,将与AV线有关的连接线全部转移到机腹内,问题立即解决了。
我也不知怎么回事,开始也不相信是AV线造成的,但这事真的就这么发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其实还有个简单的,AV线外面包裹锡箔,再用透明胶带绝缘,再把锡箔接电源负级

好的,我试试,谢谢啊!!!

网友:
这几天跟入了魔一样、一直想自己搞个四轴、各种零部件牌子看了一通了、就怕自己配不好、   求老鸟闲暇时指导指导    ~~

网友:
刚刚配了这个鸡架,很可爱的小鸡架!!

网友:
从前辈的帖子中又学到了,谢谢分享。

网友H:
引用 楼主:
感觉不错啊,因为我的狗3AV端口坏了,所以才换的狗4,要不我才不换呢。
问了不少人,狗3修AV端口也要花 ...

我的狗3 AV不好使维修好了,花了50大洋,就是前些日子与你同样没有AV输出那个。看到你的问题解决了。我目前大部分的信号线都换成屏蔽线了,基本杜绝了干扰问题。刘大哥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怎么会干扰那么大?

网友:
接AV导致丢星,与黑狗本身无关。你这问题极有可能是图传发射干扰所致。升高GPS支架,远离图传发射机!

网友:
原来老刘热衷于这款机架!
AV线材电磁干扰还是第一次看到,果然是电子环境无小事呀!

网友:
这种GPS置于紊乱的线路上是极不可取的,遥控接收机也该调个方向,电磁场会屏蔽你的GPS接受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的狗3 AV不好使维修好了,花了50大洋,就是前些日子与你同样没有AV输出那个。看到你的问题解决了。我目 ...

你屏蔽线哪买的?方便的话给我个地址,我也全部换掉。

网友I:
引用 楼主:
你屏蔽线哪买的?方便的话给我个地址,我也全部换掉。

楼主的机架当时买了几钱的呢,我才刚如了小little spyder半个月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的机架当时买了几钱的呢,我才刚如了小little spyder半个月

网友I:
没买带箱子套装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I:
没买带箱子套装的么

没有,我不喜欢手拎着箱子到外跑,习惯背个双肩包,这样就不占用一只手了。
飞行箱以前也买过,后来发现还是背着包方便些,手提箱就一直放在家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我不喜欢手拎着箱子到外跑,习惯背个双肩包,这样就不占用一只手了。
飞行箱以前也买过,后来发现 ...

就是给飞机买了个小书包?

网友:
试试屏蔽线,或者用锡纸包一下呢?

网友H:
引用 楼主:
你屏蔽线哪买的?方便的话给我个地址,我也全部换掉。

给你个地址,你看看: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_u=rq52giq018a我在他家买的,价格合理,质量也不错。3芯,4芯的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H:
给你个地址,你看看: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9.303.niFlDA&id=20321981105&_u=rq5 ...

谢谢了!

网友:
咦,怎么又重入多轴界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你屏蔽线哪买的?方便的话给我个地址,我也全部换掉。

教你个获得优质屏蔽信号线的方法,寻找类似三星那种原装的耳机线(外包有尼龙网的),质量非常好,做的很细,内芯连屏蔽层共4芯,特氟龙包皮,爽歪歪,一般人我可不告诉哦~

楼主:
引用 网友J:
教你个获得优质屏蔽信号线的方法,寻找类似三星那种原装的耳机线(外包有尼龙网的),质量非常好,做的很 ...

网友:
看过一种说法,GPS至少架起来50mm。另外可以弄个屏蔽线的外皮把AV线包一下,外皮接地,应该会好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过试验,的确是GPS离AV线太近了造成的。
不过,为了不影响飞机整体外形结构,我没有加高G ...

网友K:
穿越 还用GPS 、、、

楼主:
引用 网友K:
穿越 还用GPS 、、、

我这是450小型航拍机,不是穿越机,穿越我用的QAV280。

网友(2015-07-28):
引用 楼主:
感觉不错啊,因为我的狗3AV端口坏了,所以才换的狗4,要不我才不换呢。
问了不少人,狗3修AV端口也要花 ...

表示愿意收你的狗3

网友:
学习了 一般用锡箔胶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