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鉴别UBX的GPS接收机版本的办法,不保证准确

楼主(2015-05-26):
背景就不说了。。。。。
需要准备的工具:
  • GPS模块(废话)
  • USB转串口模块,这个大家应该都有。
  • u-center软件,可以从U Blox官网下载。
装好串口模块驱动和u-center后,打开u-center,点击receiver->port然后选择你对应的串口号,u-center会自动选择波特率,连接好窗口左边就会显示很多信息,这里可以看到卫星数量,坐标等数据。
把接收机放到窗户旁边或者在户外操作,让GPS尽快获得3D锁定,这时候看看下面的卫星图里面的国旗,对于6系列只支持GPS协议的接收机来说,这里只会有美帝国旗的,如果一个号称支持多个协议的接收机在3D锁定下还只获得一种协议的信号,那么就要小心了。

这是某宝上的6M模块,只能收到GPS信号。

更具体的判断方法是获取诊断数据,点击Tools下的dump receiver diagnostics,然后开始获取诊断数据,由于串口传输速率有限,这个过程会持续一段时间。

等u-center获取完成数据后,会显示出诊断信息,这里面可以找到一些模块的硬件信息,如图:

左边一张是m8n的,右边是6m。

不过我不能确认这一方法一定可靠,因为我的MAX7接收机被误认为LEA系列的,但结果还是有参考价值的。

最后想说的是不要迷信GPS这样的飞控中的一个组件,飞控的性能是由很多个方面决定的,并不是GPS好,算法就可以不健壮,或者PID不用调了,这样的盲目迷信也会给一些商家带来“商机”。
我刚刚测试的时候,那个只有无源天线的6m模块室内冷启动也只要1分20秒就获得了3D锁定,几分钟后水平偏差降到1米多一点,也不必8系列的差多少了。
而生产时间比较早的大疆的飞控,很多也都是6系列的接收机,照样空中钉钉子。

网友:
关键还是飞控算法
GPS只是作为一个位置参考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