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7怎么对码?

楼主(2015-05-26):
天地飞7怎么对码?谢谢

网友A:
非常强大的问题,看说明书或者官网去看吧。

网友B:
把接收上小接钮按下指示灯闪烁,把遥控器设到对码项按中间确定键则可,此时接收机指示灯闪烁停止表示对码成功

网友:
set按下去吗 有视频吗